[疑难问答] 四种简略的拓宽51单片机中断的妙招

楼主(2024-08-25):
一、选用硬件央求和软件查询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把各个接连源通过硬件“或非(高有用,如CD4002)”(与,低有用)门引进到单片机外部接连源输入端(INT0或INT1),一同再把外部接连源送到单片机的某个输入输出端口,这么当外部接连时,通过“或非”(与)门致使单片机接连,在接连效能程序中再通过软件查询,进而转相应的接连效能程序。
      明显,这种办法的接连优先级取决于软件查询的次第。其硬件衔接和软件编程如下:
  •   void zhongduan (void) interrupt 0 using 3 //接连函数

  •   {

  •   EX0=0;//关接连

  •   If(P0_0=1) { *****}//接连查询

  •   If(P0_1=1) { *****}//接连查询

  •   If(P0_2=1) { *****}//接连查询

  •   EX0=1;开接连

  •   }

二、用一般二极管构成接连选择
      拓宽的8个外部接连源均通过二极管向I N T(x=0或I)央求接连。当某个外部接连源央求接连效能时输出低电平,单片机的I NT 经二极管接地电平,单片机满意照料外部接连(I N T)央求条件,照料接连,程序当即转向I NT 对应的接连进口地址处初步施行接连效能程序,通过软件查询PI.0~P1.7口外接连源的情况,以辨认提出央求的外扩接连源,并转向接连效能程序为其效能,其查询次第即为外部拓宽接连源的接连优先级次第。有点类似第一种办法。
三、用定时器/计数器作外部接连      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是一个加一计数器,每当计数输入端有一个“1—0”的负跳变时,计数器加一,当加一计数器溢出时,就向CPU宣告接连,运用这个特性来拓宽接连的办法是:首先把定时器/计数器设置成计数办法,并预置满值,把外部接连源输入到P3口第4引脚或第5引脚(计数器输入端),这么就可以运用定时器/计数器作为单片机外部接连了。留神这种办法的接连效能的进口地址应在000BH或001BH。
四、用专用接连拓宽芯片8259A      8259A是可编程接连控制接口,单片机控制八级接连。在系统中还可选用级联办法,一个主片可级联8个从片,构成64级接连处理系统。这么在程序小于8K的情况,就可以用一片单片机完成了,而不需要用两片单片机控制,还要进行单片机点对点通讯。

网友A:
在主循环中添加代码,定期读取外部设备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B:
在主程序中设置一个变量作为软件定时器,每次主程序循环时对该变量进行递减操作。当变量减到零时,产生一个标志位,表示软件定时器超时。
在主程序中不断检查这个标志位,当标志位为真时,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就像响应中断一样。

网友C:
当某个中断源请求中断时,通过二极管接地,使单片机的中断引脚电平降低,触发中断。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多个51单片机来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并通过串行通信或者其他方式相互协作。

网友A:
选择合适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51单片机处理多任务的能力。

网友E:
可以使用专门的中断扩展芯片,如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来扩展中断源的数量。

网友F:
如果外部中断源数量有限,可以利用定时器中断来模拟外部中断。

网友G:
当任一外部设备需要中断服务时,通过逻辑电路触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

网友H:
通过外部中断(INT0 或 INT1)来触发另一个外部中断控制器,如 8259A 或者其他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网友I:
使用“或非”门(如CD4002)将多个中断源的逻辑请求合并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端(INT0或INT1)。

网友J:
利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来模拟额外的中断。

网友K:
通过多路复用技术,可以将多个外部中断源共享一个中断输入端。例如,使用模拟开关或多路选择器将不同的中断源轮流连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端口。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记录当前的多路选择状态,以便正确识别中断源。

网友L:
利用定时器中断或空闲循环,在软件中轮询检查多个外部事件的发生。这种方法虽然不是真正的硬件中断,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M:
使用额外的硬件电路来扩展外部中断的数量。例如,可以通过与门、或门等逻辑器件将多个信号合并成一个信号,然后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外部中断引脚上。这样,当任何一个信号发生变化时,都会触发中断。

网友N:
将多个中断源通过逻辑门电路(如“或非”门)连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端(INT0或INT1)。同时,这些中断源也被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端口。当中断发生时,逻辑门会触发单片机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软件查询确定具体的中断源。

网友O:
用定时器/计数器作外部中断

网友P: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通过查询各个设备的状态标志位来确定是哪个设备触发了中断,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Q:
8259A是一个可编程中断控制器,能够控制多达64级的中断源。通过级联多个8259A芯片,可以构建一个复杂的中断管理网络。

网友R:
利用与门、或门等逻辑电路将多个信号组合成单个中断输入。

网友S:
如果单片机支持中断嵌套(即在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响应另一个中断),那么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实现多级中断。

网友M:
中断源数量不多且对响应时间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

网友T:
这些芯片可以管理多个中断请求,并将其合并为一个或几个中断信号,供单片机处理。这种方法可以提供更多的中断源,并且具有较好的优先级管理功能。

网友U:
有些单片机型号 具有更多的外部中断源输入端,可以通过硬件连接将多个外部中断源接入这些输入端,从而实现中断的扩展。

网友V:
使用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接口,可以级联多个芯片以扩展中断源。

网友N:
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周期,使其在预期的外部事件发生时间内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外部事件的状态,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W:
不是所有的51单片机都支持中断嵌套,而且即使支持,也可能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嵌套深度的限制。

网友X:
通过硬件逻辑门(如“或非”门或“与”门)将多个中断源合并到单片机的一个外部中断输入端。硬件逻辑门可以选择CD4002等芯片来实现。当检测到中断请求时,程序通过查询特定的输入/输出端口来确定是哪个中断源发起的请求,并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Y:
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作为外部中断源。将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到P3口的特定引脚,并将定时器/计数器设置为计数模式。当计数器溢出时,即产生一个中断信号。需要精心设计定时器的初始值和计数模式,以确保在适当的时候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Z:
配置定时器产生周期性中断。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各个设备的状态。

网友R:
可以利用串口中断来实现一些特殊的中断功能。

网友AA:
使用一个与门,当多个设备中的任何一个产生低电平信号时,与门输出低电平,触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中断处理多个外部设备的事件。

网友L(2024-09-25):
可以使用专门的中断扩展芯片,如8259A,来扩展更多的中断源。8259A可以管理8个中断源,并且可以级联多个8259A来进一步扩展中断源。

网友AB:
采用专用的中断扩展芯片,如8259A,将单片机的单个外部中断引脚扩展为多个中断源。

网友AC:
将各个中断源通过硬件“或非”门引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源输入端(INT0或INT1),同时再把外部中断源送到单片机的某个输入输出端口。当外部中断时,通过“或非”门引起单片机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再通过软件查询,进而转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K:
软件模拟中断

网友AD:
利用普通二极管构建一个中断选择电路,将多个外部中断源分别通过二极管连接至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端。当某个中断源向单片机发出中断请求时,输出低电平信号,通过二极管接地,使得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请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查询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口来识别中断源。

网友AE:
将外部中断源连接到定时器/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利用计数溢出触发中断。

网友AF:
使用一些简单的逻辑门电路(如与门、或门、异或门等)来创建组合逻辑,从而将多个信号组合起来作为单一的中断请求信号。

网友AG:
利用定时器中断作为主中断源,然后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查询或轮询的方式判断具体的中断事件。这种方法可以模拟出多个中断的效果,但会牺牲一定的实时性。

网友A:
硬件请求和软件查询结合

网友E:
使用二极管将多个中断源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输入端(INTx)。

网友AH:
诸如与门和或门之类的逻辑电路用于将多个信号组合成单个中断输入。

网友AI:
使用51 MCU的定时器中断来模拟额外的中断。

网友AJ:
使用二极管将多个中断源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中断输入(intx)。

网友AK:
要拓宽51单片机中断,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法:

网友AL:
当中断源请求中断时,二极管接地,从而降低微控制器中断引脚的电平并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