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TVS管该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

楼主(2024-08-26):
TVS管该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 在电子防护器材中运用最多的要数TVS管,通过合理放置TVS的位置、接地选择、寄生电感和回路区的处理,科学合理地进行PCB的布线以及TVS管的选择,使TVS的效能最佳化。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TVS管接地的问题,按道理TVS管是接PGND来泄放静电,若5V的信号加TVS管,对GND是选型钳位电压5V的TVS,那么对PGND该怎样选型?

网友A:
两者都行,如果对PGND的话测绝缘性能时需要将TVS去掉。

网友B:
通常情况下,TVS管应该接到信号地(GND)。这是因为TVS管的主要作用是将瞬态电压钳位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从而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信号地是电路中各个元件的公共参考点,将TVS管接到信号地可以确保其在需要时能够有效地钳位电压。

网友C:
看PCB layout和机械结构设计需要,两者都可以。

网友D:
TVS管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电路免受瞬态过电压的损害。因此,其接地选择应基于如何最有效地将瞬态能量泄放到地。

网友E:
TVS 管接信号地 GND 还是外壳地 PGND 应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保护需求来决定。

网友F:
应仔细分析电路的工作模式和潜在的干扰源,以选择最合适的接地策略。

楼主:
可以直接将ESD(静电放电)脉冲从受保护的电路转移开,减少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E:
主要用于防止静电等干扰通过模拟地之后再回流,对单板上的器件造成干扰或损伤。

网友G:
TVS管通常应该接到信号地(GND)

网友H:
如果TVS的目的是保护设备的外壳或防止由于外壳接触造成的电压瞬变,那么TVS应该接在外壳地(PGND)上。

网友I:
在决定TVS接地点时,最好参考电路设计规范、设备的安全标准以及任何相关的EMC要求

网友D:
在共模噪声保护应用中,TVS可能需要同时接在信号地和外壳地上,以提供共模噪声保护。在差模保护应用中,TVS通常只接在信号地(GND)上。

网友J:
如果你正在保护信号线或电路板上的敏感电路,TVS应该接在信号地(GND)上,并且尽可能地靠近被保护电路。

网友K:
在一些复杂的系统中,信号地可能会与其他电路产生耦合,导致 TVS 管误动作或保护效果不佳。

网友L:
对于一些对信号质量要求极高的应用场景,接外壳地可能会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M:
能够更精准地保护信号线路,对信号的干扰较小。

网友N:
在某些设计中,可能由于空间限制、布线难度或成本考虑等因素,无法将TVS管直接连接到最理想的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走线设计来减小不利影响,并可能需要在TVS管与地之间添加适当的元件(如电容、电阻等)来优化性能。

网友O:
在一些复杂的设计中,可能会同时使用信号地和外壳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保两种地之间的连接是安全且可靠的,以避免地线之间的干扰。

网友P:
对于一些对信号质量要求较高但对外壳地干扰不敏感的应用(如音频设备、视频设备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将TVS管连接到信号地GND或外壳地PGND。

网友Q:
TVS管应该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它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电路布局和设计约束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网友R:
无论TVS管是接信号地GND还是外壳地PGND,其选型都应基于最小击穿电压VBR、击穿电流IR、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等因素。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系统的接地方式、干扰来源、信号质量要求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选择最合适的接法。

网友S:
如果信号地与外壳地在电气上是紧密相连的,或者外壳地是系统的主要接地参考点,那么将TVS管连接到外壳地PGND可能更为合适,以确保瞬态能量能够迅速且有效地被泄放到大地。

网友T:
对于共模信号,需要考虑设备外壳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以及设备电源的分布电容。在这种情况下,TVS管可能需要连接到GND,并且GND和PGND之间可能需要使用高压电容连接,以确保在高频条件下阻抗尽可能小,避免外壳对PCB其他部分的二次放电。

网友U:
TVS管的接地方式应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来确定。

网友V:
尽量让TVS与被保护电路之间的路径最短,以减少引线电感。

网友:
对于一些小型电子设备,信号地和外壳地可能没有严格区分,此时将 TVS 管接信号地可以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Q:
接在信号地可以保护电路免受来自信号线的瞬态过压影响。

网友W:
在多层PCB设计中,信号地通常与电源地分开,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O:
当系统中的干扰主要来自外部环境,如雷电、静电放电等,将 TVS 管接外壳地可以更好地将瞬态能量引导到大地,保护整个系统的安全。

网友J:
外壳地(PGND)通常是用来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而不是用于信号传输。如果设备有金属外壳或其他需要接地的部件,这些部件通常会连接到外壳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TVS管需要保护的电路与外壳地有关联,可以考虑将TVS管接到外壳地。

网友X:
电路的布局和走线方式会影响TVS管的接地选择。在设计中,应确保TVS管能够就近连接到地,以减小寄生电感和电阻,提高保护效果。

网友L:
根据电路的接地策略和系统的EMC要求来决定。

网友Y:
可以考虑将外壳地和其他安全地结合起来使用。

网友Z:
通常建议将TVS管连接到外壳地PGND,以确保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AA:
主要用于保护信号线路免受瞬态电压的影响。例如在数字电路、通信电路等中,对信号的完整性要求较高,TVS 管接信号地可以更直接地保护信号免受干扰。

网友AB:
主要用于内部信号的防护,特别是当信号线对PGND(外壳地)没有工作压差时。

网友AC:
在PCB布局时,应确保TVS管的接地位置尽可能靠近信号接地点,以减少寄生电感和回路区域,从而提高箝位效率。

网友AD:
提供最快最短的泄放路径,如果产品没有大地,接到板子的GND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B:
为了确保 TVS 管的保护效果,还应注意 TVS 管的选型、安装位置和接地路径的合理性。

网友AE:
在系统级保护中,TVS可能需要接在外壳地(PGND)上,以保护整个系统免受外部干扰。

网友AF:
外壳地通常具有较低的阻抗,可以更快地将瞬态能量泄放掉,减少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G:
对于差模信号,通常建议将TVS管连接到信号地GND,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护信号线免受差模干扰的影响。

网友AB:
如果信号地与外壳地(PGND)在电气上是隔离的,或者存在较大的电位差,那么将TVS管连接到信号地GND可能更为合适,以避免将瞬态能量引入外壳地,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或损坏。

网友H:
能够更好地承受大电流的冲击,对系统的整体保护效果更好。

网友AH:
可以更准确的保护信号线,对信号造成的干扰更小。

网友AI: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减少共模干扰,可能会在信号地GND和外壳地PGND之间使用高压电容连接,以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让共模电流返回到电源。

网友AJ:
如果信号地本身存在较大的干扰或不稳定因素,TVS 管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J:
在考虑TVS管接地时,还应考虑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性,确保TVS管的布局和接地方式不会引入额外的干扰或降低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AD:
TVS管的接地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如果主要用于内部信号保护,接GND可能更合适;如果需要防止静电干扰,接PGND可能更有效。同时,确保GND和PGND之间有适当的隔离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2024-09-25):
如果TVS的目的是保护信号线或电路板上的敏感电子组件,那么TVS应该接在信号地(GND)上。

网友AK:
如果TVS用于保护电源线,它应该接在电源地(通常是PGND)上。

网友AL:
尽量减少tvs和受保护电路之间的路径,以降低引线电感。

网友AM:
tvs管通常应连接到信号地(gnd)

网友AN:
tvs、管道信号地gnd或外壳地pgnd应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保护要求来确定。

网友AO:
在多层PCB设计中,信号地通常与电源地分开,以降低噪声和干扰。

网友AP:
在一些复杂系统中,信号地可能与其他电路耦合,导致TVS管道误操作或保护不良。

网友AQ:
它主要用于内部信号的保护,尤其是当信号线和pgnd(外壳接地)之间没有工作压差时。

网友AR:
这是根据电路的接地策略和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决定的。

网友AS:
考虑结合房屋地面和其他安全用途。

网友AT(2024-11-03):
在系统级保护中,电视可能需要连接到外壳接地(pgnd ),以保护整个系统免受外部干扰。

网友AU(2024-12-04):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接地方法、干扰源和系统的信号质量要求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连接方法。

网友AV:
外壳通常具有较低的阻抗,这允许瞬态能量更快地排出,并减少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W:
如果使用tvs来保护电源线,则应将其连接到电源地(通常为pgnd)。

网友AX:
将tvs和受保护电路之间的路径最小化,以降低引线电感。,

网友AY(2025-01-14):
考虑结合建筑楼层和其他安全用途。,

网友AZ:
考虑将建筑楼层与其他安全用途结合使用。,,

网友BA:
TVS管通常接到信号地GND,以提供瞬态抑制保护。若涉及防雷击或电磁干扰保护,可能需接到外壳地PGND。具体接法需依据设计需求和电路布局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