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看MOS管的小妙招

楼主(2024-08-26):
上图功能简述

当EN-2为高电平的时候,Q4导通->Q3导通,LD-VCC_12V有电
当EN-2为低电平的时候,Q4关断->Q3关断,LD-VCC_12V无电

MOS判断技巧
  • 箭头方向为电平控制方向,箭头为正电平则MOS状态改变(动作状态),箭头为0或负电平则MOS状态不变(默认状态)。
  • 红色框选中的线表示默认导通情况,实线表示默认状态导通,虚线表示默认状态断开。
  • 箭头方向为寄生二极管方向。无视控制脚位,按照稳压二极管的接入方法接入剩下两个脚。
注意
  • MOS的驱动认电压,三极管的驱动认电流
  • 以上为粗略判断方法,具体的要根据手册上来
  • MOS内部有寄生电容,要考虑放电的问题。
  • MOS电压开启和关闭要迅速,不然会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