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比较经典的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4-08-27):
1)图中的Rpd为mos管栅源极的下拉电阻,其作用是为了给mos管栅极积累的电荷提供泄放回路,一般取值在10k~几十k这一数量级。由于该电阻阻值较大,对于mos管的开关瞬态工作情况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在后文分析mos的开关瞬态时,均忽略Rpd的影响。

2):Cgd,Cgs ,Cds为mos管的三个寄生电容,在mos管开关瞬态时,这三个电容的非常重要。

网友A:
利用自举电容来提高驱动电压,适用于低压应用场合。能够有效降低导通电阻,提高效率。

网友B:
电源IC直接驱动是最简单的驱动方式,适用于驱动能力较小的MOS管。设计时需注意电源IC的最大驱动峰值电流和MOS管的寄生电容,以确保MOS管能快速且有效地导通和关断

网友C:
推挽驱动电路由两个反向并联的驱动器组成,一个用于将MOS管的栅极驱至高电平,另一个用于将MOS管的栅极驱至低电平

网友D:
不同的驱动电路设计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工程师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驱动方案。

网友E:
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易于实现。适用于对驱动要求不高、MOS 管寄生电容较小且电源 IC 驱动能力足够的场景。例如一些小功率的开关电源电路中,使用电源 IC 直接驱动 MOS 管可以满足基本的开关控制需求。

网友F:
MOS管驱动电路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驱动电流、驱动电压、输出阻抗等因素,以确保MOS管能够快速、稳定地开关

网友G:
能够提供较大的驱动电流,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H:
可以显著减小 MOS 管的关断时间,降低关断损耗,提高电路的效率和可靠性。对于一些对开关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高频开关电源、PWM 调速电路等,加速关断驱动电路非常适用。

网友I:
需要根据应用确定开关速度,高速应用需要更快的驱动电路。

网友J:
当电源IC的驱动能力不足时,可采用推挽驱动方式。它由两个反向并联的驱动器组成,一个驱动器将MOS管的栅极驱至高电平,另一个驱动器将其驱至低电平。

网友K:
在 MOS 管的栅极驱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通常,二极管的阳极连接到 MOS 管的栅极,阴极连接到并联的电阻,然后电阻的另一端连接到地(或电源的负极)。此外,还可能会增加一个三极管来辅助加速关断过程,三极管的基极连接到控制信号,发射极连接到 MOS 管的栅极,集电极连接到地。

网友L:
通过电阻和电容的组合来驱动MOS管。适用于低频应用,能够有效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M:
加速关断驱动通过在驱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通常是快恢复二极管)来加速MOS管的关断过程。这种设计能提供一个尽可能低阻抗的通路,供MOSFET栅源极间电容电压快速泄放,从而保证开关管能快速关断

网友N:
通常使用一个晶体管或者一个逻辑门直接连接到MOS管的栅极。但是,这种电路不适合需要快速开关的应用,因为它提供的电流有限,无法快速充放电MOS管的栅极电容。

网友O:
在高压应用中,需要特殊的驱动电路来提供足够高的电压和电流以驱动MOS管,这种电路通常包括推挽式或者桥式驱动器。

网友P:
最常见的MOS管驱动电路之一。它由两个晶体管组成,一个用于驱动MOS管的栅极,另一个用于提供反馈。这种电路具有较高的驱动能力和较快的开关速度。

网友Q:
MOS管一般都是慢开快关,但在某些应用中需要更快的关断速度。加速关断驱动通过在关断瞬间提供一个尽可能低阻抗的通路,使MOS管栅源极间电容快速放电,从而实现快速关断。

网友R:
当MOS管需要比电源电压更高的栅极电压时,可以使用电荷泵来生成一个比电源电压高的电压,从而确保MOS管可以完全开启。

网友S:
通过三极管增强MCU的IO驱动能力,匹配MOS管的驱动电平。

网友T:
将驱动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中,具有较高的集成度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小型化的应用场合。

网友U:
隔离驱动电路通过变压器或光耦等隔离元件实现控制电路与主电路的电气隔离。

网友V:
驱动电流必须足够大,以便快速充放电MOS管的栅极电容。

网友W:
不同的MOS管驱动电路各有其特点和优势

网友X:
驱动电路使用一个N沟道MOSFET和一个P沟道MOSFET组成一个互补开关,能够提供快速且高效的开关控制。

网友Y:
能够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一定的阻尼作用,防止驱动电流震荡。

网友Z:
在这个电路中,Q1和Q2是晶体管,R1和R2是限流电阻。当Q1导通,Q2截止时,MOS管的栅极被充电至Vcc;当Q1截止,Q2导通时,MOS管的栅极通过Q2放电至GND。

网友AA:
无需额外的隔离电源,简化电路设计。
适用于需要高侧驱动的场合,如逆变器、电机驱动等。

网友AB:
利用电流镜的特性来提供稳定的驱动电流。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电流的应用场合。

网友AC:
光耦合器的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 MOS 管的开关速度。此外,光耦合器的寿命有限,需要定期更换,增加了维护成本。

网友AD:
由两个互补的MOS管组成,一个用于驱动高电平,另一个用于驱动低电平。这种电路具有很高的驱动能力和较快的开关速度。

网友AE:
推挽驱动能够提升电流的提供能力,迅速完成栅极输入电容的充电过程,从而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AF:
电路结构复杂,成本较高,并且变压器的体积较大,会占用较多的空间。

网友AG:
推挽驱动通过使用两个互补的MOS管(一个PMOS和一个NMOS)来提升电流提供能力,迅速完成栅极输入电容电荷的充电过程。这种拓扑结构增加了导通时间,但减少了关断时间,使得开关管能快速开通且避免上升沿的高频振荡

网友AH:
自举电容的选择和布局对电路性能有重要影响。

网友AI:
无需额外的高压电源,适用于MOS管不能与驱动IC共地的情况。

网友AJ:
隔离驱动通过变压器来实现电源和地的隔离,适用于需要高电压驱动的高端MOS管。这种驱动方式可以有效防止PCB板上寄生的电感与电容形成LC振荡,同时防止磁芯饱和

网友AK:
电源IC直接驱动是最简单的驱动方式,通过电源IC的输出直接控制MOS管的栅极电压,实现MOS管的开关

网友AL:
当需要驱动电路与控制电路电气隔离时,会使用光耦合器或者磁耦合器来驱动MOS管,常用于高压应用场合。

网友AM:
电路简单,成本低,适用于驱动能力较强的电源IC。

网友AN:
电路结构复杂,成本高,变压器大,占用空间多。

网友AO:
直接驱动电源IC是最简单的驱动方法。电源IC的输出直接控制mos管的栅极电压,实现mos管的开关。

网友AP:
推挽式驱动可以提供较大的电流,能够快速地驱动MOS管开启和关闭。它使用两个晶体管,一个用于驱动MOS管栅极到高电平,另一个用于拉低到低电平。

网友AQ:
MOS管驱动电路经典设计包括采用运放、逻辑门等构成的驱动电路,可高效驱动MOS管,实现电路的稳定运行。其核心在于合理设计驱动信号的放大和传输电路。

网友AR:
串联的电阻用于防止占空比突然变化形成的LC振荡。

网友AS:
每种驱动电路都有其优缺点和适用场合,选择时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权衡。

网友AI:
为满足高端MOS管的驱动要求或实现安全隔离,常采用变压器驱动方式。变压器驱动将驱动控制和MOSFET进行隔离,可以应用到低压及高压电路中去。

网友I:
主要由两个三极管(或 MOS 管)组成,一个作为上拉管,另一个作为下拉管,它们的连接方式类似于图腾柱。上拉管的集电极(或漏极)连接到电源,下拉管的发射极(或源极)连接到地,两个三极管的基极(或栅极)分别接收控制信号,而它们的公共连接点连接到 MOS 管的栅极。

网友AT:
了解MOS管的寄生电容,寄生电容较大时,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L:
电路中增加了额外的元件,会增加电路的成本和复杂度。并且,二极管和三极管的选型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参数进行合理选择,否则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加速效果。

网友AU:
自举驱动电路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通过自举电容在MOS管开关状态改变时自动抬升电压,实现高压MOS管的导通。

网友:
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必须适合MOS管的工作电压。

网友B:
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为磁化的磁芯提供复位电压,防止磁饱和。

网友AV:
能够提供较大的驱动电流,迅速完成对 MOS 管栅极输入电容电荷的充电和放电过程,从而加快 MOS 管的开关速度,减少开关损耗。并且可以避免上升沿的高频振荡,提高电路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