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USB接口外壳地和信号地间的处理

楼主(2024-08-23):
USB外壳地和信号地之间串接1M电阻,并且还接一个0.01uf的电容到信号地,能否将一下这样处理的原理和目的:
1.将影响外壳的噪音滤除,不影响信号地;
2.迫使板子上电流是流入内部的信号地,而不是流到外壳。

网友A:
其实直接接GND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串联个电阻接地应该就行

网友C:
在USB接口设计中,外壳地和信号地之间的处理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系统的电磁兼容性(EMC)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D:
单点接地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通过在某个点将外壳地和信号地连接在一起,以减少地回路的干扰

网友E:
可以考虑多点接地适用于高频信号,通过在多个点将外壳地和信号地连接在一起,以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将外壳地和信号地隔离,以防止地回路干扰。使用隔离变压器:在电源输入端使用隔离变压器,将外壳地和信号地隔离。在信号传输中使用光耦合器,将信号地和外壳地隔离

网友G:
屏蔽是一种有效的减少电磁干扰的方法,通过在外壳和信号线周围使用屏蔽材料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H:
避免地回路,确保外壳地和信号地之间的连接不会形成地回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I:
可以保证低阻抗连接,确保所有接地连接具有低阻抗,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J:
USB外壳地和信号地之间串接1M电阻,防止静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