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7种MOS管栅极驱动电路

楼主(2024-08-23):
01 直接驱动

首先说一下电源IC直接驱动,下图是我们最常用的直接驱动方式,在这类方式中,我们由于驱动电路未做过多处理,因此我们进行PCB LAYOUT时要尽量进行优化。如缩短IC至MOSFET的栅极走线长度,增加走线宽度,尽量将Rg放置在离MOSFET栅极较进的位置,从而达到减少寄生电感,消除噪音的目的。

当然另一个问题我们得考虑,那就是PWM CONTROLLER的驱动能力,当MOSFET较大时,IC驱动能力较小时,会出现驱动过慢,开关损耗过大甚至不能驱动的问题,这点我们在设计时需要注意。

02 IC内部驱动能力不足时

当然,对于IC内部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这种增加驱动能力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导通时间,还可以加速关断时间,同时对控制毛刺及功率损耗由一定的效果。当然,这个我们在LAYOUT时要尽量将这两个管子放的离MOSFET栅极较近的位置。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减少了寄生电感,提高了电路的抗干扰性。

03 增加MOSFET的关断速度

如果我们单单要增加MOSFET的关断速度,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方式来进行。

关断电流比较大时,能使MOSFET输入电容放电速度更快,从而降低关断损耗。大的放电电流可以通过选择低输出阻抗的MOSFET或N沟道的负的截止的电压器件来实现,最常用的就是加加速二极管。

栅极关断时,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大于二极管导通压降时,这时二极管会导通,从而将电阻进行旁路,导通后,随着电流的减小,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该电路作用会显著的减小MOSFET关断的延迟时间。

当然这个电路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栅极的电流仍然需要留过IC内部的输出驱动阻抗,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下面来讲讲PNP加速关断驱动电路。

04 PNP加速关断驱动电路

再来谈以下PNP加速关断电路:

PNP加速关断电路是目前应用最多的电路,在加速三级管的作用下可以实现瞬间的栅源短路,从而达到最短的放电时间。之所以加二极管,一方面是保护三级管基极;另一方面是为导通电流提供回路及偏置。

该电路的优点为可以近似达到推拉的效果加速效果明显;缺点为栅极由于经过两个PN节,不能是栅极真正的达到0伏。

05 当源极输出为高电压时的驱动

当源极输出为高电压的情况时,我们需要采用偏置电路达到电路工作的目的,既我们以源极为参考点,搭建偏置电路,驱动电压在两个电压之间波动,驱动电压偏差由低电压提供,如下图所示。

当然,这个图有点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看出来?其实问题就是“驱动电源”需要悬浮,要以MOS的源极共“地(给大家加深印象)。

这个是正确的图纸,供各位参考:

06 满足隔离要求的驱动

为了满足安全隔离的要求或者提供高端浮动栅极驱动经常会采用变压器驱动。这种驱动将驱动控制和MOSFET进行了隔离,可以应用到低压及高压电路中去,如下图所示:

变压器驱动说白了就是隔离驱动,当然现在也有专门的驱动IC可以解决,但变压器驱动有自己的特点使得很多人一直在坚持用。

图中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为磁化的磁芯提供复位电压,如果没有这个电容,会出现磁饱和。

与电容串联的电阻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占空比突然变化形成LC的震荡,因此加这个电阻进行缓解。

07 自举逆变图

下面上一个实际的自举逆变图,供参考:

网友A(2024-10-15):
MOS管栅极驱动电路的设计对于确保MOSFET的正常工作和性能至关重要。常见的MOS管栅极驱动电路就是直接驱动电路,描述:直接使用微控制器或逻辑电路的输出引脚驱动MOS管的栅极

网友B:
确实,直驱驱动MOS的优点就是简单、成本低。缺点:驱动能力有限,不适合高频或大功率应用

网友C:
还有推挽驱动电路也是比较常见的,优点:驱动能力强,适合高频和大电流应用。缺点:电路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D:
MOS驱动其实还有做隔离驱动电路的

网友E:
可以考虑用MOS专用驱动芯片,这种就很强大了,驱动能力强,响应速度快,适合高频和大功率应用。

网友F:
一般来说,MOS驱动电路还有个叫电平转换驱动电路

网友G:
自举驱动电路,使用自举电容和二极管来提供高侧MOSFET的栅极驱动电压

网友H:
还有个半桥驱动电路,使用半桥驱动芯片(如IR2184)来驱动两个MOSFET,实现半桥电路

网友I:
话说,MOS是不是还有个叫全桥驱动电路啊,叫什么图腾柱的

网友J:
正常来说,通过选择合适的栅极驱动电路,可以确保MOS管在各种应用中的稳定工作和性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