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硬件延时和软件延时两种,各有优劣。

楼主(2024-08-23):
在单片机中,实现延时的常用方法分为硬件延时和软件延时两种,各有优劣。

1. 硬件延时
硬件延时通常借助于定时器或计数器来实现,具备以下优势:

精确性:硬件延时通过定时器计数,能够提供精确的时间控制。
高效性:定时器运行在后台,不占用CPU资源,允许CPU继续处理其他任务。
定时器/计数器延时的实现
假设使用12 MHz的晶振,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初值和模式来实现不同的延时时间。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硬件延时示例:

c
void Timer0_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 Timer0工作在模式1(16位定时器)

    while (ms--) {
        TH0 = 0xFC;  // 设置高8位
        TL0 = 0x18;  // 设置低8位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while (TF0 == 0);  // 等待定时器溢出
        TR0 = 0;     // 停止定时器
        TF0 = 0;     // 清除溢出标志
    }
}

楼主:
2软件延时
软件延时则通过循环结构来实现,通常用于定时器资源被占用的情况下。

2.1 短暂延时
软件延时可以通过简单的空循环实现,示例如下:

c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 (us--) {
        _nop_();  // 每个_NOP_()指令大约占用1微秒(在12 MHz下)
    }
}

楼主:
2.2 嵌套延时
复杂的延时可以通过多层循环来实现,例如:

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23; j++) {
            _nop_();  // 适当调节循环次数以达到所需延时
        }
    }
}

楼主:
延时时间的测量与计算
3.1 使用示波器测量
通过在延时函数前后对某个引脚进行置位和清零,使用示波器测量该引脚的电平变化,可以精确测量延时的实际时间。

c
sbit T_point = P1^0;

void Dly1ms(void) {
    unsigned int i;
    T_point = 1;  // 置高电平
    for (i = 0; i < 124; i++) {;}
    T_point = 0;  // 置低电平
}

楼主:
3.2 通过反汇编计算延时时间
可以在Keil中通过反汇编代码来分析延时函数的执行时间。例如,在Keil的反汇编窗口中,查看循环结构对应的汇编代码,可以精确计算每个循环所消耗的机器周期。

楼主:
结论
硬件延时适用于对精度要求高且需要释放CPU资源的场合。
软件延时简单灵活,适用于短时间延时和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延时时间的精确计算与测量可以通过示波器和反汇编分析来实现,确保程序的延时精度满足设计需求。

网友A:
硬件延时通常使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能够提供比软件延时更精确的时间控制。

网友B:
硬件延时适用于对延时精度要求高、时间较长且系统资源充足的场合

网友C:
软件延时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随时调整延时时间。例如,可以通过改变循环次数或调整延时函数的参数来轻松地改变延时的长度。这种灵活性使得软件延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都能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D:
软件延时通常通过简单的循环来实现,代码直观且易于理解。

网友E:
硬件延时通常使用单片机内置的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定时器可以在没有CPU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运行,根据预设的时间产生中断或触发特定事件。

网友F:
使用硬件定时器通常需要处理中断,这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开销。

网友G:
软件延时通常是指在程序中通过循环或递归调用来实现延时。

网友H:
软件延时通常是通过编写一段循环执行的空操作代码来实现的,通过控制循环次数和循环体内的指令数量来达到延时的目的。

网友I:
设置和使用硬件定时器可能需要更多的编程工作,特别是在需要精确调整定时的情况下。

网友J:
对于简单的延时需求,如短暂的闪烁或简单的时序控制,可以使用软件延时,代码实现简单,资源占用少。

网友K:
硬件延时的设置通常需要通过特定的寄存器进行配置,一旦设置好后,修改起来相对比较麻烦。而且,硬件延时的时间长度通常是固定的或者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缺乏软件延时那样的灵活性。例如,如果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动态调整延时时间,硬件延时可能就不太适用。

网友D:
通过编写简单的循环程序即可实现,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L:
使用硬件延时需要占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资源,这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可能是一个问题。

网友M:
如果系统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非阻塞的软件延时或硬件延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N:
硬件延时通过定时器中断等方式实现,CPU可以在等待期间执行其他任务,提高了系统效率。这使得CPU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

网友O:
软件延时通过编写循环体代码来消耗CPU时间,达到延时的目的。然而,这种方法的精度相对较低,因为其延时效果受程序执行速度和系统负载的影响。

网友P:
软件延时的精度受限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和循环的执行时间,通常不如硬件延时精确。

网友Q:
硬件延时受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精度影响较小,能够实现较高精度的延时。这对于需要精确控制时间的应用场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R:
相对于软件延时来说,硬件延时需要利用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如定时器或外部的延时电路),编程相对复杂。开发者需要熟悉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定时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S:
软件延时的代码实现非常简单,只需几行代码即可实现基本的延时功能。

网友T:
硬件延时需要占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资源。在定时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优化程序设计来合理分配资源。

网友U:
对于简单、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选择软件延时;而对于需要高精度、长时间延时或系统资源充足的应用场景,则更适合采用硬件延时。

网友V:
使用硬件延时可能需要更多的配置和编程工作,尤其是对于复杂的延时需求。

网友J:
硬件延时通常使用定时器或计数器实现,受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精度的影响较小,能够实现较高精度的延时

网友W:
对于需要精确时间控制的场合,如PWM输出、电机控制等,推荐使用硬件延时,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C:
硬件延时通常使用定时器、实时时钟等硬件设备进行计数来实现延时。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延时精度高,因为它依赖于硬件的稳定计时功能。

网友X:
硬件延时对于需要长时间或周期性延时的应用场景更为适合。

网友:
软件延时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资源,这在资源受限的系统中尤为重要。

网友Y:
相对于软件延时,硬件延时的配置可能更复杂,需要更多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Z: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延时时间,通过修改循环次数或循环体中的指令数来改变延时长度。

网友AA:
硬件延时一旦设定,通常不需要频繁调整,因此维护起来相对容易。

网友Y:
编写软件延时通常较为简单,只需要几行代码即可实现。

网友AB:
硬件延时通常利用定时器或计数器等硬件资源,可以实现较精确的延时。

网友AC:
软件延时通常通过简单的循环或递减计数实现,编程相对简单。

网友AD:
软件延时通过编写简单的循环程序即可实现,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编程相对简单。

网友AE:
硬件定时器通常具有较高的精度,因为它们由精确的时钟源驱动

网友AF:
硬件延时可以是非阻塞的,意味着在延时期间,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网友AG(2024-09-22):
软件延时通常是阻塞性的,即在延时过程中,CPU无法执行其他任务,这可能导致系统资源的浪费。

网友AH:
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如果硬件定时器资源不足,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延时。

网友AC:
虽然软件延时的精度较低,但在一些对时间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如简单的用户界面响应,软件延时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网友AE: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延时,硬件延时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I:
对于简单且不需要高精度延时的应用,软件延时可以作为一个快速实现的选择。

网友AJ:
硬件延时可以通过编程灵活地调整延时时间,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AK:
硬件定时器的数量有限,如果需要多个延时任务,可能会导致资源紧张。

网友C:
软件延时不需要使用定时器或其他硬件资源,适合资源非常有限的单片机。

网友AH:
硬件延时的应用更加灵活和广泛,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时间的场合,如信号处理、数据采集等。

网友AC:
如果系统负载变化,软件延时的实际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L:
软件延时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延时时间,适用于需要频繁改变延时的情况。

网友J:
在一些简单的应用中,软件延时可以快速实现而不需要复杂的配置。

网友AK:
硬件延时通常由专门的定时器或计数器等硬件模块实现,其计时精度主要取决于时钟源的精度,一般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AM:
实现硬件延时需要额外的硬件模块,这会增加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特别是在一些成本敏感的应用中,硬件延时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R:
硬件延时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如定时器芯片,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成本。

网友AN:
由于编译器优化、指令执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软件延时的精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较长时间延时时,误差较为明显。此外,不同单片机的指令执行速度可能不同,进一步增加了延时的不确定性。

网友L:
软件延时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且延时较短的场合。在需要高精度或长时间延时的应用中,软件延时可能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AO:
硬件延时适用于对延时精度要求高、时间较长且系统资源充足的场合。它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时间控制需求。

网友AP:
硬件延时的实现相对简单,因为它依赖于现成的硬件模块,开发者只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F:
软件延时可以根据需要轻松调整延时的时间长度。

网友AQ:
对于需要高精度延时的应用,应优先考虑使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AR:
不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不同,软件延时的时间需要根据具体的时钟频率进行调整。

网友AS:
如果系统资源有限,硬件延时可能会占用更多的资源。

网友AT:
对于简单且不需要高精度延迟的应用,软件延迟可能是一种快速实施方案。

网友AU:
这可以通过编写一个简单的循环程序来实现,无需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AV:
硬件延时适用于延时精度高、时间长、系统资源充足的应用

网友AW:
对于简单的延迟要求,如短时闪光或简单的定时控制,可以使用软件延迟,软件延迟代码实现简单,消耗资源少。

网友AX:
使用硬件延时需要占用MCU的定时器资源,这在资源有限的MCU上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AY:
软件延迟的精度受限于MCU的时钟频率和周期的执行时间,通常不如硬件延迟精确。

网友AZ:
硬件延迟一旦设置好,通常不需要经常调整,维护起来相对容易。

网友BA:
软件延迟通常通过简单的循环或倒计时来实现,这使得编程相对简单。

网友BB(2024-11-03):
编写软件的延迟通常很简单,只需要几行代码。

网友BC(2024-12-04):
硬件延迟通常使用计时器或计数器等硬件资源来实现更精确的延迟。

网友BD:
软件延迟通常是阻塞的,意味着在延迟期间,cpu无法执行其他任务,这会导致系统资源的浪费。

网友BE:
在一些简单的应用中,软件延迟可以在没有复杂配置的情况下快速实现。

网友BF:
硬件延迟适用于延迟精度高、时间长、系统资源充足的应用。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时间控制需求。

网友BG(2025-01-14):
软件延迟的精度受到MCU时钟频率和周期执行时间的限制,通常不如硬件延迟精确。,

网友BH:
一旦设置了硬件延迟,它通常不需要频繁调整,并且相对容易维护。,

网友BI:
硬件延时精确快速,但灵活性较差;软件延时灵活但可能较慢。两者各有优势,应用场合需权衡选择。

网友BJ:
硬件延迟准确且快速,但灵活性较差;软件延迟是灵活的,但可能很慢。两者各有优势,应用情况需要权衡。,

网友BK(2025-05-25):
通过执行空循环、NOP指令或者简单的指令计数实现延时。

网友BL:
调整硬件定时器确实费事,尤其追求精度。

网友BG:
硬件延时设置复杂,适合简单需求。

网友BM:
软件延时设置灵活,方便快速更改所需时间。

网友AV:
软件延迟会让CPU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网友BN:
硬件延时就像等红灯,等的时候车还可以开,这样不耽误事,效率更高。

网友BO:
实现软件延时通常就是几行代码的事,比如在Arduino上,你可以使用delay函数。

网友AW(2025-07-08):
硬件延时靠配置寄存器简单实现。

网友BC:
硬件延时更精准,适用于PWM和电机控制等需求高时间精确度的应用。

网友BE:
编写延时程序只需几行简单指令,就能在单片机上实现基础等待。

网友BP:
用硬件延时会占用MCU定时器,资源紧张时要注意选择。

网友BQ:
用硬件延时占定时器,资源紧张MCU要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BR:
软件延时让CPU闲着,资源浪费大。

网友BS:
硬件延迟固定后,一般无需频繁改动,维护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BH:
时钟频率影响软件延时,需对应调整。

网友BT:
使用软件延时或任务优先级管理,优化资源分配。

网友BF:
用循环写延时就像等红灯,不复杂,也不需要其他东西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