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reator 中断编号

楼主(2024-08-23):
如下图所示,需要使用系统中断的组件实例会在 PSoC™ Creator 的 *.cydwr 窗口的中断选项卡上分配一个中断编号。
图 1 PSoC™ Creator 中断编号
外设中断 IRQx 用 x 表示。 例如,在上图中,数字 13 表示设备中断 IRQ13,数字 7 表示 IRQ7。 PSoC™ Creator 使用该数字将外设中断映射到 CPU 异常编号。 更多信息,请参阅各 PSoC™ 系列架构 TRM 中的 "中断 "章节。

网友A:
PSoC™ Creator中的中断编号是系统为使用中断的组件实例分配的一个标识符,用于在.cydwr文件窗口的中断选项卡上表示外设中断IRQx

网友B:
中断优先级也可以在此页面配置

网友C:
中断编号是这个强大设计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以管理硬件中断的优先级和处理

网友D:
PSoC设备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模块,它们可通过软件进行定义和互连,以实施不同的功能,从而适应广泛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E:
配置过程要求开发者有一定的硬件知识,以确保中断的配置既满足需求又高效

网友F:
保持清晰的编码和命名习惯有助于避免混淆,使得中断的处理逻辑更易于理解和管理

网友G:
当外设需要CPU注意时,会通过分配给它的IRQx编号发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