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自已搭的AVR并行编程器,读出M16的标识字节是0x1f1f03

楼主(2024-08-23):
自已搭的AVR并行编程器,读出ATmega16的标识字节是0x1f1f03,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大佬吗?有的话,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现在PC上基本都没有并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PC上基本都没有并口了吧

不需要电脑的并口,我们用IO口多的单片机就能实现并行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的M16的标识字节0x1f1f03表明该AVR单片机是由Atmel(Microchip Technology)制造的,具体型号的设备ID ...

不是0x1e 94 03吗?用AVR-ISP读的是1e 94 03。

网友C(2024-09-24):
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读出的标识字节是 0x1f1f03,这通常意味着在读取AVR芯片的标识字节时出现了问题。AVR芯片的标识字节用于识别芯片型号,每个型号的标识字节是唯一的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AVR芯片与编程器之间的连接正确且稳固。特别是VCC、GND、RESET、MOSI、MISO、SCK等引脚。电源电压:确保AVR芯片的电源电压在规定范围内(通常为5V或3.3V)

网友E:
SPI时序:确保编程器的SPI时序配置正确。AVR芯片的SPI时序要求严格,错误的时序可能导致读取错误。RESET信号:确保RESET信号在读取标识字节时被正确拉低

网友F:
编程器软件:确保使用的编程器软件版本正确,并且支持你所使用的AVR芯片型号

网友G:
并口估计只有老式PC机还有这个接口。

网友H:
读取命令:确保在读取标识字节时使用了正确的命令。通常,读取标识字节的命令是 0x30

网友I:
对于ATmega16芯片,正确的标识字节应该是:第一个字节:0x1E第二个字节:0x94第三个字节:0x03,因此,正确的标识字节应该是 0x1E9403,而不是 0x1f1f03

网友J:
重新检查所有连接,确保没有虚焊或短路。使用万用表检查VCC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新检查所有连接,确保没有虚焊或短路。使用万用表检查VCC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否正确 ...

是不是一定需要用下面算法进入并行编程模式?

网友K:
确保RESET信号在读取标识字节时被正确拉低。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RESET信号的波形

网友L:
AVR并行编程器与ATmega16单片机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M:
换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N:
检查编程器软件是否兼容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PI信号的时序是否正确。确保SCK、MOSI、MISO信号的时序符合AVR芯片的要求

网友P:
确保使用的编程器软件版本正确,并且支持ATmega16芯片。尝试使用不同的编程器软件,看看是否能读取正确的标识字节。

楼主:
用AVR ASP读取的标识字是正常的,但那是串口的,我用的是并行方式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编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时序:确保编程器的SPI时序配置正确。AVR芯片的SPI时序要求严格,错误的时序可能导致读取错误。RESET信 ...

SPI读取没问题呀,是并口读取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口估计只有老式PC机还有这个接口。

单片机并行读取AVR,数据通过串口传回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保RESET信号在读取标识字节时被正确拉低。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RESET信号的波形 ...

用分析仪看了,波形没有问题

网友Q: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