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射频pcb接地处理

楼主(2024-08-23):
(1)射频链路接地射频部分采用多点接地方式进行接地处理。射频链路铺铜间隙一般30mil 到 40mil 用的比较多。两边都需要打接地孔,且间距尽量保持一致。射频通路上对地电容电阻的接地焊盘,尽量就近打接地孔。器件上的接地焊盘都需要打接地过孔。

楼主:
(2)腔壳接地孔 为了让腔壳与 PCB 板之间更好的接触。一般打两排接地孔且交错方式放置,PCB 隔腔上需要开窗,PCB 底层接地铜皮与底板接触的地方都需要开窗处理,使其更好的接触。

楼主:
(3)螺钉放置(需要了解结构知识)为了使 PCB 与底座和腔壳之间有更紧密的接触(更好的屏蔽)需要在 PCB 板上放置螺钉孔位置。 PCB 与腔壳之间螺钉放置方法:隔腔每个交叉的地方放置一个螺钉。在实际设计中,比较难实现,可以根据模块电路功能进行适当调整。但不管怎样,腔壳四个角上必须都有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