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KSZ9031初始化过程

楼主(2024-08-23):
       对于 KSZ9031,通过清零基本控制寄存器Power-Down发出全局复位,全局复位将设置/清除所有编程的 PHY 寄存器更改(通过 MDC/MDIO 管理总线),并回到其上电默认值。
       KSZ9031 G-PHY 没有发送端禁用/启用位,该位仅关闭/打开发送端电源,同时保持所有其他编程寄存器设置。替代方法是保持自动协商启用,但删除所有广播功能(10/100/1000Mbps 速度和半/全双工)。在系统配置完成后,其他软件模块可以返回所有广播功能并重新启动自动协商此方法只会阻止 MDI 建立链接,因此链接和活动 LED 不会被置位。功耗不会减少。
      如果需要Power-Down位来禁用收发器,则启用收发器的以下软件模块应执行完整的 KSZ9031 G-PHY 寄存器配置(预先已知 - 如果从上电默认值/引脚绑定值开始 ),或从禁用收发器的先前软件模块恢复 PHY 寄存器配置(注意:先前模块需要转储已更改的非默认值的寄存器设置,并使其可供后续模块恢复使用)。
     禁用掉电位后,KSZ9031 将自动发出内部全局复位,复位完成后,PHY 即可完全运行。它将持续检查电缆连接。如果连接了电缆并且在链接伙伴之间检测到共同支持的速度 (10/100/1000Mbps),则会建立链接。
      如果要在禁用Powe-Down位后进行自定义设置,建议的顺序是:
     1) 禁用掉电位。
     2) 对寄存器设置进行编程。
     3) 发出重新启动自动协商(寄存器 0h,位 [9] = 1,自清除位)以强制链路断开(如果链路已接通)并使用编程设置建立链路。
注意 – 如果连接了电缆,则很可能在对自定义设置进行编程之前就会出现链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执行步骤 3 来重新启动自动协商。
建议在禁用Power-Down位和启动 PHY 寄存器设置编程之间等待至少 2ms。这允许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余量)来清除内部全局复位。

网友A:
很详细,注意点也很全面

网友B:
这是单片机一样的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