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E8P时钟问题。

楼主(2024-08-23):
使用HC32L130E8P,按照例程设置了PLL作系统时钟,48MHz,
这是时钟设置:

寄存器:

(注:原来用RCH=4MHz,又改为RCH=12MHz,结果一样)

现使用TIMER4,

按PCLK的频率,应该输出2.4MHz,然而却只有8kHz左右。

还用了SPI-0,

时钟应该375kHz,然而一周期为1.4mS。

我感觉 是时钟有问题,却没找到原因。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时钟源选择不对?

网友B:
PLL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C:
外部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D:
系统时钟分频设置不当

网友E:
确保选择了合适的时钟源,并正确配置了PLL的参数。

网友F(2025-01-30):
看看时钟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