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 使用 sprintf 会进入HardFault

楼主(2024-08-23):
HC32L196 使用 sprintf 会进入HardFault,为啥啊大佬们

网友A:
多半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B:
仔细看看代码,看看逻辑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自身中断没处理好?

网友C:
进入hardfault多半是软件问题,导致内存溢出了。

网友D:
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E:
如果传递给 sprintf 的目标缓冲区指针无效(例如,指向了只读内存区域或未分配的内存区域),或者缓冲区大小不足以容纳生成的字符串,则可能引发内存访问违规。

网友F:
中断干扰把

网友G:
检查栈大小

网友H:
有时编译器或链接器的设置(如优化级别、堆栈大小等)可能不足以支持 sprintf 的使用。

网友I:
使用 snprintf 替代 sprintf。snprintf 允许你指定目标缓冲区的大小,这有助于防止缓冲区溢出。

网友J:
检查编译器的优化级别和链接器的堆栈大小设置,确保它们适合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K:
暂时禁用中断试试

网友L:
使用调试器来跟踪 sprintf 调用时的堆栈状态和寄存器值。
在代码中添加日志记录,以帮助识别在发生 HardFault 之前系统的状态。

网友M(2025-01-30):
先看有没有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