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PWM

楼主:
HC32F460 PWM问题

1、占空比输入为0时,输出波形有波形

2、加延时模拟程序执行时间,波形会变化

理论正常波形

好几天了,判读为底层库的问题,测试使用的提供例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打华大技术总部电话一直无人接通,有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A(2024-10-22):
论坛里华大的技术支持好像也不活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华大的技术支持好像也不活跃

确实,老板为省钱用这芯片,一堆问题

网友B(2025-01-31):
如果这些寄存器的值没有按预期配置,会导致 PWM 输出不稳定。

网友C:
好家伙,这样的问题,算是挺大的问题了吧。看看手册,能不能自己改底层驱动解决这个问题。感觉道理上不应该,应该是成熟的模块设计。

网友D:
定时器产生pwm的话一般不会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