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000系列实现SPI全双工超过20MHz传输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23):
  XMC系列在DAVE上的开发可以通过LLD和APP两种方式进行,官方提供的例程一般是基于APP进行配置的,可以参考附件。
  但最近很多小伙伴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SPI的速率设置超过13MHz时就会出现接收错误的情况,master发送给slave时,从站可以正确接收,但是slave将数据返回master时就会出现接收错误。经过查看datasheet和相关的手册发现,我们的GPIO口因为pad type的不同能设置的驱动模式还有所不同。
  可参考下图:

  不同的pad对应的功能还不同,A1对应的时低速输出驱动,A1+是中速,A2是高速。可以参考下图:

  所以想要SPI传输速率超过20MHz,最好选择pad type为A2的引脚,而且需要选择为USIC module 1对应的通道,具体可以参考datasheet:

  下面是经测试过后能实现超过20MHz的引脚组合(XMC4700 RELAX KIT),仅供参考,实际配置请根据自己使用的芯片来决定.

网友A:
这个如果没有仔细看芯片手册的话,确实不容易注意到。

网友B:
IO的反转速率的问题。如果Dave能够根据速率自动匹配就好了,或者提示用户去选择一下。

网友C:
其实觉得如果是复用模式就自己做选择就好了,底层封装好

网友D:
SPI跑到20MHZ的速率很少吧,除了外挂是存储或者高速ADC芯片。

网友E(2024-09-25):
这个如果不注意datasheet这部分细节,确实很难想到是这部分问题

网友F:
所以说关键还是要仔细看芯片手册才得行啊

网友B:
似乎通过LLD配置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G:
跑20MHZ的速率一般只有高速ADC外设可能需要。

网友H(2024-10-30):
超过一定速度了对于总线以及硬件设计要求就高了

网友I:
SPI全双工超过20MHz这个速率非常快

网友J:
好家伙,这个速度太快了。好多设备用不了吧?

网友J:
是为了大数据吞吐量用的?比如视频、音频处理?

网友K:
GPIO口的复用设置很重要

网友L:
速度高了会增加误码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速度高了会增加误码率吗

当SPI速率增高时,数据传输的时间会减少,这意味着数据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也会减少。如果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进而导致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为了大数据吞吐量用的?比如视频、音频处理?

高清摄像头/高性能存储器/高速音频接口/高速传感器接口等应用都会用到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清摄像头/高性能存储器/高速音频接口/高速传感器接口等应用都会用到

确实,这些应用的吞吐量巨大,需要高速接口。

网友M:
SPI全双工超过20MHz速率非常快

网友N(2024-12-29):
引用 网友G:
跑20MHZ的速率一般只有高速ADC外设可能需要。

SPI的FLASH芯片也需要。

网友O(2025-04-19):
这个地方真的很容易忽略。

网友P(2025-05-28):
spi做到这个速度,超级牛

网友Q:
这个速度下距离多少,误码多少啊

网友R:
主频多少?得100以上吧

网友S:
选用高速SPI收发器,优化代码减少延时,注意线路布局以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T:
20MHz的高速,确实只有高速ADC才能胜任这样的数据采集需求。

网友U:
20MHz传输速度非常快,速率堪比网络通讯

网友V(2025-06-29):
SPI全双工超过20MHz传输的注意事项

网友W:
这个速度简直不敢想象,英飞凌太赞了

网友X:
非常告诉的SPI通讯

网友Y(2025-07-31):
SPI一般超过20MHz都需要进行相关的注意以保证通信的顺畅和正确

网友Z:
IO反转速率可根据实时状况自适应调节,或提供用户选项手动调整。

网友AA:
可能lld配置对问题没有直接影响,得检查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AB:
20MHz的SPI速度不常见,通常外接存储或高速ADC芯片才会用到这个速率。

网友AC:
速度快了,总线硬件需升级,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AD:
是的,速度太快可能导致部分设备无法适应,需检查设备参数和兼容性。

网友AE:
速度提升可能导致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干扰,从而增加误码率。

网友AF:
速度影响距离测量,误码率受信号质量影响。具体数值需根据实际情况和测试数据确定。

网友AG:
SPI在全双工模式下达到20MHz,确实相当快,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H:
确保高速传输时,使用高性能SPI器件,检查时钟源稳定性,保持信号完整性,合理布线减少干扰。

网友AI(2025-09-02):
这里确实很容易被人忽视,可能因为它的不明显或不起眼。

网友AJ:
高速ADC外设常用于20MHz以上频率,适合高速信号采集。

网友AK:
速度和距离、误码率是关联的。具体数值需根据使用的传感器、算法和通信协议来确定。

网友AL:
SPI达到20MHz的速率确实不常见,除非配合外设如高速存储芯片或ADC。

网友T:
SPI全双工20MHz确实很快,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M:
英飞凌速度惊人,技术赞不绝口。

网友AN:
是的,速度提升可能导致信号传输中干扰增加,从而增加误码率。

网友AE:
查阅datasheet,细节很重要,否则容易忽略关键问题。

网友AO:
很好的提示,下载看看。

网友AH:
可能是lld配置不当或者硬件问题,检查lld配置和电路连接。

网友AG:
是的,速度太快可能导致部分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检查设备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AP:
20MHz高速,需要高性能ADC来满足数据采集。

网友AQ:
速度提升后,总线需承载更多信息,硬件设计需更稳定可靠。

网友N:
速度高了后怎么样测试能减小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S(2025-10-04):
SPI全双工模式下,超过20MHz的速率相当快,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R:
嗯,那通常是这样的。这类需求往往用在视频、音频等大容量数据处理的场景中。因为这些处理任务量大,对处理速度有要求。

网友Z:
确保硬件兼容,选择高速SPI芯片,适当增加去耦电容,合理布局印刷电路板。

网友AS:
超过20MHz的SPI通信要特别注意时序和同步,避免错误。

网友AD:
IO反转速率能自动调节或手动设置,适应不同需求。

网友AT:
SPI到20MHz挺少见,一般得配高速外设如存储或ADC。

网友AU:
如果速度过快,有些设备可能跟不上了。得查看设备设置和它们能否兼容。

网友AV:
20MHz的传输速度确实挺快,和网络速度差不多快,适合传输大量数据。

网友AW:
20MHz SPI速度主要用于高速外设,如存储或ADC,常见于专业应用。

网友AX:
SPI在20MHz全双工下速度惊人,非常适合高速数据交换。

网友AF:
提升速度时,确保电路抗干扰能力加强,减少误码率。

网友AY:
需排查除lld配置外的其他故障因素。

网友AC:
看数据手册,细节要关注,不然容易漏掉关键信息。

网友AB:
过快速度可能让设备失灵,确保参数匹配是关键。

网友AZ:
提高速度时,可以通过降低信号频率或增加滤波器来减少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BA:
选对好SPI元件,稳定时钟源,合理布局线路,确保数据高速、稳定传输。

网友BB:
IO反转速率可自动适应,若需调整,系统将提示用户选择合适的速率。

网友AG(2025-11-05):
SPI在20MHz以上高速传输数据,确实快,适合要求高效率的数据通信。

网友BC:
XMC4000 的 GPIO 引脚 Pad Type 直接决定传输速率上限,且需绑定支持高速特性的 USIC 通道,否则易出现 13MHz 以上传输错误

网友AR:
确保超过20MHz的SPI通信时,仔细调整时钟和同步参数,防止数据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