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freertos关闭任务调度

楼主(2024-08-23):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关闭任务调度 */
void disable_task_scheduling()
{
    vTaskSuspendAll();  // 关闭调度器

    /* 在这里执行需要原子操作的代码,例如修改全局变量 */

    /* 重新启用调度器 */
    xTaskResumeAll();
}

/* 示例任务 */
void example_task(void *pvParameter)
{
    for(;;)
    {
        vTaskDelay(1000);  // 延时1000个tick

        /* 调用关闭任务调度的函数 */
        disable_task_scheduling();
    }
}

网友A(2025-09-04):
调用vTaskSuspendAll()函数会暂停所有任务的切换,使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持续执行直至遇到xTaskResumeAll()为止

网友B:
vTaskSuspendAll()xTaskResumeAll()之间不能调用任何可能引发任务切换的API

网友C:
每次调用vTaskSuspendAll()后必须通过xTaskResumeAll()恢复调度

网友D:
关闭任务调度仅阻止任务间的上下文切换,不涉及中断

网友E:
由于不阻塞中断处理,调度锁对系统实时性的干扰较小,适合短周期的关键操作

网友F:
static void vTaskExample(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vTaskSuspendAll();          // 关闭任务调度
        // 执行不允许被打断的操作(如更新显示器缓冲区)
        xTaskResumeAll();           // 恢复任务调度
        vTaskDelay(pdMS_TO_TICKS(500)); // 模拟其他工作负载
    }
}

网友G:
长时间持有调度锁可能导致低优先级任务饥饿

网友H:
虽然调度锁不抑制中断,但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会话管理函数仍需谨慎,因其可能间接触发任务切换逻辑

网友I:
确保屏幕刷新过程不受其他任务干扰,完成后立即恢复调度以维持多任务协作

网友J:
FreeRTOS提供的vTaskSuspendAll()/xTaskResumeAll()组合是实现任务调度临时禁用的标准方法,适用于需要短时间独占CPU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