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双网口设计求问

楼主(2024-08-23):
GD32F307VCT6该型号要设计双网口,各位大神有经验吗,或者原理图

楼主:
目前只有一个直连和使用usb去拓网口

网友A:
Ethernet口搭配接口芯片配套一个IP175G

网友B:
可以用SPI接口的以太网控制器,或者串口以太网芯片。

网友C:
加交换机芯片,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D:
通过其它接口扩展,应用做起来麻烦,加交换机对软件简单点

网友E:
W5500 SPI 扩展,如果你只是想要两个口,可以加一恶搞带switch的芯片就可以了,

@王大大123456789 :如果都是5500的话,可能不太符合你的场景,这里的网口其实一个是W5500一个是交换机芯片。这样才能达到你的要求。所以其实你只需要一个SPI。为了和单片机通信, 那2个网口其实是从交换机出来的。
@陈吉Ch :4个SPI,拿其中两个去做网口可以吗,需要注意什么
这款芯片硬件SPI就有好几个,不建议恶搞,会被玩死的。

网友F:
我用过KSZ8895,4网口的交换机。FreeRTOS+LWIP。W5500也用过,这个用起来更简单,一般,MCU芯片本身不带MAC的,选这个的多。

网友G:
GD32F307VCT6支持哪些PHY芯片?在设计双网口时需要注意哪些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其它接口扩展,应用做起来麻烦,加交换机对软件简单点

想用USB去扩

楼主:
引用 网友G:
GD32F307VCT6支持哪些PHY芯片?在设计双网口时需要注意哪些兼容性问题?

DP83848IVVX/NOP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交换机芯片,要多少有多少

有常用的芯片吗

网友H(2025-04-22):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KSZ8895,4网口的交换机。FreeRTOS+LWIP。W5500也用过,这个用起来更简单,一般,MCU芯片本身不带MAC ...

请问您能分享一下例程吗?交换机实现多网口的硬件设计例程

网友I(2025-05-31):
需要 软硬件配合扩展第二个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