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智能健康监测

楼主(2024-08-23):
以下是一个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智能健康监测的代码案例。在本案例中,我们将使用STM32的ADC模块来测量心率和体温,并通过LCD屏幕显示测量结果。首先,我们需要连接一个心率传感器和一个温度传感器到STM32开发板上。

引入必要的库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STM32的HAL库和LCD库,以及一些用于ADC的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lcd_lib.h"
#include "stdio.h"
初始化ADC 然后,我们需要初始化ADC模块。在本例中,我们将使用ADC1的通道5和通道16来分别测量心率和体温。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初始化ADC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ADC通道5用于心率测量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5;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ADC通道16用于体温测量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6;
  sConfig.Rank = 2;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读取ADC值 在主函数中,我们可以使用HAL_ADC_GetValue函数读取ADC的转换值,并将其打印到LCD屏幕上。
int main(void)
{
  // STM32初始化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LCD屏幕
  LCD_Init();
  // 初始化ADC
  MX_ADC1_Init();

  // 显示标题
  LCD_Print_String(0, 0, "Health Monitor");

  while (1)
  {
    // 开始ADC转换
    HAL_ADC_Start(&hadc1);
    // 等待转换完成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 读取ADC转换值
    uint32_t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如果是心率传感器的测量结果
    if (hadc1.Channel == ADC_CHANNEL_5)
    {
      // 将ADC转换值转换为心率
      uint32_t heart_rate = adc_value / 3;
      // 打印心率到LCD屏幕
      char buffer[16];
      sprintf(buffer, "Heart Rate: %d", heart_rate);
      LCD_Print_String(2, 0, buffer);
    }
    // 如果是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结果
    else if (hadc1.Channel == ADC_CHANNEL_16)
    {
      // 将ADC转换值转换为温度
      float temperature = adc_value * 0.322;
      // 打印温度到LCD屏幕
      char buffer[16];
      sprintf(buffer, "Temperature: %.2f C", temperature);
      LCD_Print_String(4, 0, buffer);
    }
  }
}

以上就是一个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智能健康监测的代码案例。在本案例中,我们使用STM32的ADC模块来测量心率和体温,并将测量结果显示在LCD屏幕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和扩展。希望对你有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1463820

网友A:
智能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