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晶振和贴片电感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4-08-23):
拆除:

方法①:用两把凿子形(扁铲形)或刀口烙铁在贴片晶振的两端同时加热,等锡熔了以后用镊子轻轻一提即可将晶振取下。需要注意的是掌握好烙铁的温度和手提的力度。

方法②:用凿子形(扁铲形)或刀口烙铁在贴片晶振两端各加热2~3秒后快速在晶振两端来回移动,同时握电烙铁的手稍用力向一边轻推,即可取下晶振。

方法③:用凿子形(扁铲形)或刀口烙铁在贴片晶振侧边加热,同时握电烙铁的手稍用力向一边轻推,即可取下晶振。方法④:热风枪使用小嘴喷头,温度调到200℃~300℃,风速调至1~2挡,当温度和风速稳定后,一只手用镊子夹住元器件,另一只手拿稳热风枪,使喷头与待拆晶振保持垂直,距离1cm~3cm,均匀加热,待晶振周围焊锡熔化后,用镊子将其沿垂直电路板的方向取下。注意方法②和方法③容易损伤元器件和焊盘,在拆卸时一定要把握好“向一边轻推”的力。

网友A:
热风枪又不贵

网友B:
热风枪还是拆件比较方便的,主要是这些器件高温影响不大,传感器就比较小心了

网友C:
说得那么复杂?  对于电工来说,一百多元的热风枪是必备工具。

网友D:
直接用热风枪吹下来不是更方便,怼锡的话如果用力过大会伤到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