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测试类型

楼主(2024-08-23):
ICT(In-Circuit Test)测试:主要是对PCB线路板通电之后的测试点电压/电流数据进行检测,不涉及到功能按键或者输入输出方面的测试。

楼主:
FCT(Functional Test)测试:需要首先将编写好的单片机(MCU)程序通过烧录器(如ST-Link、JTAG)烧录到程序IC中,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测试。比如按键后,LED灯亮;两按键同时按,恢复出厂设置等等。当然所有功能的测试是否能够进行,必须以PCB的焊接OK和线路导通为前提的,否则无法实现。

楼主:
老化(Burn In Test)测试:对已烧录程序并且FCT通过的PCBA板,进行长时间、周期性的模拟用户输入输出,以此检测其耐用性和焊接可靠性。特殊情况下,还需要将PCBA板暴露在特定的温湿度环境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