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远程io双网口modbus串联?

楼主:
有没有大佬搞过这个这个东西,可以大概讲一下吗

网友A(2024-08-24):
双网卡modbus串联,什么意思?

网友B:
一般搞交换机芯片去做

楼主(点评):
网上有具体案例吗,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网卡modbus串联,什么意思?

替代ethercat做远程io串联模块

楼主(点评):
用modbus可以替代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替代ethercat做远程io串联模块

所以要双网口,从机连从机

网友C:
GD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内核的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和自动化领域。远程I/O(Input/Output)模块通常用于分布式控制系统中,以实现对远程设备的输入输出控制。双网口设计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而Modbus是一种常见的工业通信协议,用于在不同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D:
要实现GD32远程I/O双网口Modbus串联,可以准备远程I/O模块,这些模块需要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E:
在GD32微控制器上实现Modbus主站或从站功能。如果GD32作为主站,它将负责与多个从站(远程I/O模块)进行通信。配置网络参数,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确保双网口能够正确地与网络上的其他设备通信。实现网络冗余功能,以便在一个网口失效时,另一个网口可以接管通信任务

网友F:
一般是需要使用Modbus RTU或Modbus TCP协议进行通信。RTU通常用于串行通信,而TCP用于以太网通信。编写代码来处理Modbus请求和响应,包括读取和写入远程I/O模块的寄存器。实现错误检测和重试机制,以确保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在实际网络环境中测试双网口的功能,确保在单个网口失效时,系统能够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网口。使用Modbus调试工具(如Modbus Poll和Modbus Slave)来模拟和测试Modbus通信。调试和优化通信代码,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效率

网友H:
实现GD32远程I/O双网口Modbus串联需要一定的嵌入式开发和网络通信知识。如果你是初学者,可能需要参考GD32的开发文档、Modbus协议规范以及相关的网络配置指南。此外,也可以考虑使用现成的Modbus库和网络库来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I:
这种一般需要用支持Modbus的RTU其实就可以了

网友J:
为啥要用双网口的Modbus呢?不是很理解这种操作

网友K:
远程一般就是用4G这种RTU吧,网上应该有很多开源的,可以试试

网友L:
建议这种还是找方案商比较靠谱,其实GD就是个MCU用串口收发数据就这样,你这种网口之类的我觉得还是RTU或者单独模块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要用双网口的Modbus呢?不是很理解这种操作

是市面上只有单网口的modbus吗
想做远程串联io所以要双网口

网友:
做远程IO推荐用CAN总线
参考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fromuser=515192147

CANWeb现场总线与竞争产品比较分析:

与工业以太网比较(含单对线以太网技术SPE/APL):使用场景不同
    高负载、速度快,可达100MBPS~1GBPS,可传送大数据包,通过网线(专用4对双绞线)或光纤通信,用于控制器、人机界面、编程器、现场总线网关等设备之间通信,以太网缺点:IO模块需以太网接口,模块成本高;通信距离短<100米,换光纤,需光端机,增加成本;布线为星型拓扑结构,布线麻烦,布线成本高;需多网**换机,成本高(试想60个冗余模块的网络成本);基于以太网技术的EtherCAT、Profinet总线协议,可以通过网线串接连接,但布线、接口成本更高,“串接连接”会使一个节点故障会影响其他节点通信。

与RS485通信总线:价格类似,性能提高
    在国内外广范使用的RS485通信总线,因为只支持单主站\多IO模块排队轮询问答协议,IO模块设备多时,实时性不能保证,测试50个8路TCK模块全扫描通信周期为2秒左右, RS485长距离通信易丢包、易被干扰,RS485通信不能称为 正真意义上的“现场总线”。

与Profibus DP比较:价格大幅降低,性能提高
CANWeb网络拓扑结构简单,布线施工方便,CANWeb总线网络设备的价格为Profibus_DP总线网络设备价格的10~20%;CANWeb节点设备(仪表)价格一般为DP从站设备价格的50%~75%;DP(PA)总线系统不是完全冗余的现场总线,CANWeb是全面支持冗余通信的现场总线,接线配线更简单;不同于DP大包轮询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满足发送条件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通信失败率低;另外CANWeb节点设备的调试及参数配置通过笔记本电脑的Web浏览器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软件及昂贵的调试设备。

网友M(2024-10-12):
引用 楼主:
是市面上只有单网口的modbus吗
想做远程串联io所以要双网口

简单来说就是用GD去实现一个简单的交换机。市面上很早就有双网口远程IO产品了,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准备自己做一个,但是研究了一下发现无论是交换机还是双网口远程IO产品大多都是用linux芯片开发的。所以目前我也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市面上只有单网口的modbus吗
想做远程串联io所以要双网口

可以参考moxa的远程IO板卡,还有钡铼技术的M32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