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HC18P235L读PORT口问题

楼主(2024-08-23):
我的PORTB2,3,4,5,6口设置成上拉数字输入,设置了电平变化中断,写了中断函数,板子PORTB3口下拉接到GND,想读PORTB来判断是哪个脚触发的,读PORTB口但是读不出来B3是0,读PORT口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读的IO状态?是一直短到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读的IO状态?是一直短到地吗?

中断里设置了标志,在主函数里读,引脚是短到地

网友B:
读写IO是很简单的应用了,看下硬件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其他口能正确读取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芯圣自己的IDE在debug时,用逐句执行会进不去判断,我误以为读不到才进不去,其实是读到了。

网友D:
确保GPIO配置正确

网友E: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F:
利用调试器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在中断发生时和读取端口状态时的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