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 实现电池备份功能电路设计

楼主(2024-08-23):
对于自带VBAT 引脚的MCU,MCU 内部有对VBAT 电源和系统电源的管理单元,保证在系统电源掉电后,及
时切换VBAT 引脚电源给备份域供电,保证RTC 正常工作。
对于没有VBAT 引脚的CW32,要实现类似的功能,可以在外部进行后备带电池和系统电源的切换,如下图所示:

后备电池(B1)提供的备用电源VBAT 和系统电源VDDIN 通过2 个肖特基二极管(D1)合路,合路后的
电源VDD 给MCU 的数字域DVCC 和模拟域AVCC 进行供电。系统电源VDDIN 通过R3、R4 电阻分压得到
WAKEIO 信号,连接到MCU 的IO 引脚。注意遵循如下规则:
1. Vwakeio 要大于MCU IO 口的Vih;
2. VDDIN 必须高于Vb1 在0.4V 以上,否则如果VDDIN 和Vb1 相等,在系统电源正常时,后备电池也会有一定
的泄放电流,不利于节省后备电池电量。

网友A:
自带VBAT 引脚的MCU可以外部进行电池供电

网友B:
MCU 内部有对VBAT 电源和系统电源的管理单元

网友C(2024-12-19):
自带VBAT 引脚的MCU,MCU 内部有对VBAT 电源和系统电源的管理单元,保证在系统电源掉电后,及
时切换VBAT 引脚电源给备份域供电,保证RTC 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