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 实现VBAT功能案例参考代码

楼主(2024-08-24):
CW32 实现VBAT功能案例参考代码:

int32_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时钟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GPIO 配置
OLED_Init(); //OLED 显示屏初始化配置
dis_err("RTC_TestBoard"); // 显示
FirmwareDelay(5000000); // 增加延时防止过早休眠影响程序烧写
RTC_init(); //RTC 时钟初始化
//DeepSleep 唤醒时,保持原系统时钟来源
RCC_WAKEUPCLK_Config(RCC_SYSCTRL_WAKEUPCLKDIS);
ShowTime(); // 获取时间数据
displaydatetime(); // 显示当前时间
while(1)
{
if( 0==PB05_GETVALUE() ) // 循环检测是否掉电
{
PA05_SETHIGH(); // 关OLED 电源
SCB->SCR = 0X04; //DeepSleep
__WFI(); //MCU 进入DeepSleep 模式以节省功耗
OLED_Init(); // 外部电源接入后唤醒,重新初始化OLED
}
else
{
ShowTime(); // 获取时间数据
displaydatetime(); // 显示当前时间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0};
__RCC_GPIOB_CLK_ENABLE(); // 开GPIOB 时钟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RISING; // 使能上升沿中断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5 ; //PB05,连接WAKEIO 网络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IO
GPIOB_INTFLAG_CLR(bv5); // 清除PB05 中断标志
NVIC_EnableIRQ(GPIOB_IRQn); // 使能PB05 中断
}

网友A:
CW32 实现VBAT功能案例参考

网友B:
VBAT主要靠电池实现掉电后的芯片内部RTC和备份域供电。

网友C:
这种vbat是指的供电,这种应该是电路设计吧,还需要程序设计?

网友D:
应该算是RTC示例才对

网友E:
这是CW32的例程代码?感觉写的格式之类的很规范的啊

网友F:
我想问,是不是进入到低功耗的代码基本都是__WFI(); //MCU 进入DeepSleep 模式以节省功耗

网友G:
这种唤醒是多久一次唤醒啊?

网友H:
我觉得掉电唤醒的速度怎么设置?

网友I:
这种掉电操作之后再上电,显示时间这种是不需要再初始化了是吧

网友J:
看这个例程真的很好,感觉操作很行云流水的

网友K:
不错,但是写低功耗的话,必须寄存器操作么?没有库函数啥的吗?

网友L:
话说,低功耗模式进来之后,RTC是不是也是正常工作啊

网友M:
VBAT主要靠电池进行相关存档以及过程RTC运行

网友N:
BAT电池的使用非常方便快捷低功耗必须考虑

网友O(2024-09-23):
电池案例参考,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P:
VBAT电池案例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