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GBT的问题

楼主(2024-08-23):
目前一般的IGBT说是只支持20kHz的开关频率,使用10kHZ或者12kHz,其开关频率由什么参数决定?关于Qg我看和MOS管也差不多,但是关断时Vce下降很慢。
如果我做PFC,其开关频率在40kHZ,我该如何选择器件?

网友A:
PFC还是用MOS管吧,氮化镓或者碳化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还是用MOS管吧,氮化镓或者碳化硅的

这个实际工作中见到的几乎都是MOS管,其它两种没有见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际工作中见到的几乎都是MOS管,其它两种没有见到过。

感觉碳化硅MOS管应该还是挺多的吧,功率稍微大点就是碳化硅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碳化硅MOS管应该还是挺多的吧,功率稍微大点就是碳化硅mos

或许是还没有到老化损坏高峰期,俺主要是搞维修为主,

网友B:
IGBT有寄生晶闸管,电压上升过快dv/dt,寄生晶闸管会导通,造成器件烧毁,而MOS只有寄生三极管,不会出现晶闸管锁死那种烧器件的情况;当然IGBT属于双极性器件,速度天然弱于MOS这种单极性器件;IGBT优点是高压最高6000V+超大功率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有寄生晶闸管,电压上升过快dv/dt,寄生晶闸管会导通,造成器件烧毁,而MOS只有寄生三极管,不会出现晶 ...

多谢坛友的专业解读,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