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Sleep模式与DeepSleep模式的差异

楼主(2024-08-24):
Sleep模式下,MCU的时钟保持运行,部分外设也可以继续工作,但功耗比正常运行时低得多。
DeepSleep模式下,DeepSleep模式会关闭更多的系统功能,仅保留必要的外设,进一步降低功耗。尤其适用于长期待机的应用场景。

网友A(2024-10-15):
Sleep模式与DeepSleep模式是两种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用于降低功耗的模式,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的

网友B:
Sleep模式是设备的一种低功耗状态,此时设备的大部分功能处于休眠状态,但部分外设和时钟可能仍然保持运行

网友C:
其实在Sleep模式下,设备可以快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因为大部分系统资源并未完全关闭

网友D:
我知道的是DeepSleep模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低功耗状态,它关闭了更多的系统功能,仅保留必要的外设和时钟

网友E:
一般来说DeepSleep模式适用于需要长时间待机的应用场景,因为它可以显著降低设备的功耗。

网友F:
在Sleep模式下,设备的功耗低于正常工作状态,但仍然高于DeepSleep模式。由于部分外设和时钟仍然保持运行,因此Sleep模式的功耗相对较高

网友G:
在DeepSleep模式下,设备的功耗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关闭了大部分系统功能和外设,因此DeepSleep模式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的待机时间

网友H:
由于Sleep模式下大部分系统资源并未完全关闭,因此设备可以快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这使得Sleep模式在需要频繁唤醒和恢复的应用场景中非常有用。

网友I:
其实由于DeepSleep模式下关闭了大部分系统功能和外设,因此设备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使得DeepSleep模式在需要长时间待机且不需要频繁唤醒的应用场景中更为合适

网友J:
一般来说Sleep模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和频繁唤醒的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