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何合理设置这些唤醒条件

楼主(2024-08-24):
CW32A030 MCU支持从Sleep和DeepSleep模式通过外部中断或实时时钟唤醒。如何合理设置这些唤醒条件,以实现最佳的功耗和响应速度平衡呢?

网友A(2025-03-04):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重要的唤醒事件能够及时得到响应。对于关键任务的唤醒中断,应设置为较高的优先级。

网友B:
根据应用场景,选择能够触发唤醒的外部信号

网友C:
优化唤醒逻辑以减少不必要的唤醒和功耗。例如,在DeepSleep模式下,可以通过配置低速时钟和外设时钟来保持关键外设的运行,同时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D:
合理设置外部中断唤醒条件。

网友E:
为RTC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如外部低速晶振等。

网友F: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外部中断源作为唤醒信号,如按键、传感器输出等

网友G:
从待机模式退出的条件较为严格,如NRST上的外部复位信号、独立看门狗复位、WKUP引脚上的一个上升边沿或RTC的闹钟到时等

网友H:
根据需求选择掩码模式或列表模式。
掩码模式下,所有符合掩码设置的报文都会被接收;列表模式则只接收与预设标识符完全匹配的报文

网友I:
若使用RTC闹钟唤醒那么就需要设置RTC的时钟源、分频系数等参数,确保RTC能够准确计时

网友J: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将未使用的IO口设置为合适的状态,如输入浮空或输出低电平,以减少IO口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