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外部事件立即唤醒MCU如何设置?

楼主(2024-08-24):
应用中外部事件如按钮按下、传感器检测到特定信号等需要立即唤醒MCU。该如何设置外部中断?怎么能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靠触发唤醒?

网友A:
以CW32为例,外部中断比如:GPIO/RTC/VC电压比较器等外设就能从深度休眠状态唤醒MCU,但I2C/SPI等外设只能从休眠状态唤醒MCU。
因此,选择合适的唤醒外设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注意外部事件的滤波功能,必要时关闭滤波功能,以保证可靠唤醒MCU.

网友B:
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靠触发唤醒MCU

网友C:
结合唤醒的机制进行相关程序的编写确认

网友D:
选择合适的唤醒外设十分重要,对于整体功耗也非常必要

网友E:
在单片机应用中,外部事件如按钮按下、传感器检测到特定信号等需要立即唤醒MCU。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使用外部中断来检测这些事件,并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靠触发唤醒。其中可以这么配置,需要将GPIO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

网友F:
要配置的话,需要编写中断服务程序的,不然不会起效的

网友G:
当外部事件触发中断时,MCU会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H:
为了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靠触发唤醒,需要确保MCU通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Sleep Mode)、停机模式(Stop Mode)和待机模式(Standby Mode)。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并配置外部中断以唤醒MCU

网友I:
通过配置GPIO引脚为外部中断输入、编写中断服务程序、配置低功耗模式以及确保外部中断在低功耗模式下有效,可以在单片机应用中实现外部事件的可靠唤醒

网友J:
这个不如直接参考一下例程了

网友K:
一般外部事件直接唤醒好像是可以使用外部中断外设唤醒的

网友L:
我觉得可以考虑官方的demo,应该是有相应的唤醒操作的

网友M:
你得看手册,看看哪个IO是支持的,比如STM32是PA0支持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N:
话说,CW32是支持所有外部IO唤醒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话说,CW32是支持所有外部IO唤醒吗?

芯源的其实大部分IO都可以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