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外部中断误触发导致频繁唤醒

楼主(2024-08-24):
在噪声环境中,外部中断因误触发导致频繁唤醒,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功耗。坛友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建议先分析误触发的原因,再从硬件、软件两方面想办法,比如:增加软件、硬件滤波功能。

网友B:
楼主具体是使用的哪一款MCU?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好

网友C:
首先应该要解决处理好外部中断发生的准确性,否则就不适合用外部中断

网友D(2024-12-19):
确认中断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建议先从软件排查

网友F(2025-01-20):
在噪声环境中,外部中断误触发导致频繁唤醒是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在低功耗应用中,这会显著增加系统功耗

网友G:
在外部中断引脚上添加 RC 低通滤波电路,滤除高频噪声。例如:使用一个 10kΩ 电阻和一个 0.1µF 电容组成 RC 滤波器。

网友H:
使用施密特触发器芯片(如 74HC14)对输入信号进行整形,消除噪声。施密特触发器具有滞回特性,可以有效抑制抖动。

网友I:
在电源引脚附近增加去耦电容(如 0.1µF),减少电源噪声对中断引脚的影响。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增加延时消抖逻辑。例如:检测到中断后,延时 10ms 再次读取引脚状态,确认是否为有效触发。

网友K:
在中断触发时,对引脚状态进行多次采样,只有连续多次检测到有效信号才认为是真实触发。

网友L:
如果噪声主要是高频脉冲,可以将中断触发方式从上升沿/下降沿触发改为电平触发。例如:配置为低电平触发,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电平状态。

网友M:
如果噪声是单极性的(如只有正脉冲或负脉冲),可以配置为双边沿触发,并在软件中判断有效边沿。

网友N:
其实如果噪声导致的中断误触发无法完全避免,可以降低外部中断的优先级,确保系统不会被频繁打断。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配置为仅在特定条件下唤醒

网友O:
在低功耗模式下,禁用外部中断,改用看门狗定时器定期唤醒系统并检测外部信号。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误触发导致的频繁唤醒

网友P:
一般从从硬件、软件两方面进行问题排查

网友Q:
增加软件、硬件滤波功能非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