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唤醒后的任务优先级管理

楼主(2024-08-26):
在多任务系统中,如何平衡任务调度以防止因高负载导致的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的延迟?

网友A:
建议使用操作系统RTOS进行程序开发

网友B:
其实一般操作系统都进行相关平衡

网友C:
单核MCU一般是不需要进行另外程序调度的,操作系统依次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