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提示设备不支持此功能!

楼主(2024-08-24):
用的CH340做的一个下载器
黄线和白线是短接BOOT,黄线供电3.3v,黑线接GND,黑线旁边的白线接RX,黄线旁边的灰线接TX,接线测了好多次都是正常的,并且芯片的两个供电都并了100NF,复位脚也接了100nf

这个是芯片丝印信息

确实不是所有的芯片支持ISP下载的

网友A:
1 COM有选择正确吗?
2 是否有正确进入BOOT模式? boot0接3.3v  boot1接地,按复位键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