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不支持位操作吗?或者怎么设置可以操作位?

楼主(2024-08-24):
用小的HC32F460和HC32L130等,均遇到使用库无法达到目的的问题,使用例程也有例外。跟踪调试发现,在位操作时,相应的指令有误,和实际不符,现举例如下。

例如对某一位的操作:

             M0P_SYSCTRL->SYSCTRL0_f.HCLK_PRS = 7;
相应的汇编指令为:

0x00000740 781C      LDRB     r4,[r3,#0x00]
0x00000742 2507      MOVS     r5,#0x07
0x00000744 432C      ORRS     r4,r4,r5
0x00000746 701C      STRB     r4,[r3,#0x00]
0x00000748 4C31      LDR      r4,[pc,#196]  ; @0x00000810

R3作为间址地址,装载为:

而实际需要装载的是SYSCTRL0的地址0x40002000,
其执行结果错误。

在其它使用位操作的地方,均为间接寻址时的地址装载错误所导致。还未发现别的原因引起。

网友A:
MDK支持位操作啊

网友A:
DK本身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设置来支持位操作,因为位操作是C语言标准的一部分,MDK作为C语言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自然支持这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本身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设置来支持位操作,因为位操作是C语言标准的一部分,MDK作为C语言的编译器和开发 ...

从汇编上看,对应的的间接寻址的地址不对。
实际的程序,也是不正常,但改为读-修改-写方式后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2025-01-30):
位操作时,相应的指令有误,和实际不符

网友C(2025-04-27):
这通常发生在与硬件寄存器进行交互时,库的地址解析或间接寻址出现了偏差。

网友D(2025-05-31):
寄存器访问必须是volatile,避免编译器优化掉读写动作。

网友E:
MDK本身支持位操作,位操作在C语言中是基础语法,MDK编译环境不会限制其使用。

网友F:
在HC32F460和HC32L130等芯片开发中,若遇到使用库无法达到位操作目的或例程出现例外的情况,可能是头文件或库定义错误

网友G:
芯片头文件中位域或寄存器定义可能存在错误,导致位操作指令生成异常。例如HC32F460的DMA寄存器通过位段访问的值与实际寄存器值不一致,可能是头文件中的结构体定义错误。

网友H:
编译器优化可能导致位操作指令被错误优化或替换,尤其是在使用位域时,不同编译器对位域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同。

网友I:
位操作语法使用不当,如未正确使用位操作运算符(&、|、^、~、<<、>>)或未正确指定操作数。

网友J:
直接访问寄存器时,未正确使用指针或未正确设置寄存器地址,导致位操作指令访问错误的内存位置。

网友K:
仔细检查芯片头文件和库中关于寄存器或位域的定义,确保其与芯片手册一致。若发现错误,可手动修改头文件或联系芯片厂商获取正确的头文件。

网友L:
尝试关闭或调整编译器的优化选项,观察位操作指令是否恢复正常。在MDK中,可通过“Options for Target” -> “C/C++” -> “Optimization”来设置优化级别。

网友M:
确保使用正确的位操作运算符和操作数。例如,要清除寄存器的某一位,可使用&运算符与取反后的掩码进行按位与操作;要设置寄存器的某一位,可使用|运算符与掩码进行按位或操作

网友N:
使用指针或宏定义来正确访问寄存器。确保寄存器地址和访问方式与芯片手册一致。例如,可使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寄存器指针,以防止编译器优化掉对寄存器的访问。

网友O(2025-06-30):
这些指令用于字节操作,而寄存器操作通常需要字操作 (LDR/STR)

网友P:
R3 应该装载 SYSCTRL0 寄存器的地址 (0x40002000),但实际装载了错误地址

网友Q(2025-08-31):
宏定义错误误写,会导致所有位域操作的间接寻址地址偏移。

网友R(2025-11-09):
MDK(Keil uVision)完全支持位操作,且针对 51 单片机、ARM Cortex-M 等 MCU 有成熟的实现方式。位操作的支持与否,核心取决于芯片架构(如 51、Cortex-M)和编译器配置(如 C 语言标准、编译器选项),而非 MDK 本身。

网友S:
MDK(Keil uVision)完全支持位操作,且针对 51 单片机、ARM Cortex-M 等芯片有成熟的实现方式。

网友T:
MDK(Keil MDK-ARM)完全支持位操作,只是不同场景下的实现方式不同

网友U:
MDK完全支持位操作

网友V:
位操作是C语言标准的一部分,MDK作为C语言编译器和开发环境,自然支持这些操作。

网友W:
将外设 / SRAM 的每一位映射到独立的 “位带别名区”,直接读写该别名地址即可操作对应位,比位运算符更简洁、高效。

网友X:
C 语言标准本身不直接提供“位变量”语法,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高效实现位操作。

网友Y:
MDK完全支持位操作,推荐在Cortex-M3/M4上使用__attribute__((bitband))实现硬件位带原子操作。

网友Z:
使用标准 C 的位运算

网友AA:
C语言支持六种位操作运算符,包括:

&(按位与):用于清零某些位,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按位或):用于设置某些位为1,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按位异或):用于翻转某些位,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按位取反):用于翻转所有位。
<<(左移):将二进制数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低位补0。
>>(右移):将二进制数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高位补0(对于无符号数)或补符号位(对于有符号数)。

网友AB:
最通用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平台,无需任何额外配置:

置位:REG |= (1 << n); // 将第n位置1
清零:REG &= ~(1 << n); // 将第n位清0
翻转:REG ^= (1 << n); // 翻转第n位
判断:if (REG & (1 << n)) { ... } // 检查第n位是否为1

网友AC:
MDK 的 ARMCC/GCC 编译器完全支持 C 语言标准位运算符,这是最基础、跨平台的位操作方式,无需任何额外设置,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AD:
完全兼容位带操作

网友AE:
硬件位带实现方法

网友AF:
ARM Cortex-M 系列还提供了位带特性,Keil MDK 对其有良好支持。

网友AG:
ARM Cortex-M 系列没有 51 单片机那样的专用 “位寻址区”

网友AH:
MDK基于C语言开发环境,天然支持6种位操作符:&、|、^、~、<<、>>。这些操作符可直接用于寄存器操作、变量处理

网友AI:
标准C位运算用&/|/<<等运算符,适合简单位操作

网友AJ:
C 语言位运算符,适配所有场景

网友AK:
标准C语言位操作支持使用&、|、^、~、<<、>>等运算符进行位操作。

网友AL:
字节操作和寄存器操作方法不同,前者操作单个字节,后者处理整字。

网友AM(2025-12-09):
MDK支持C语言中的位操作,方便对单片机进行位级编程。

网友AN:
MDK是ARM系列微控制器开发中广泛使用的集成开发环境,其核心编译器为ARMCC或ArmClang。它完全支持ANSI C标准,包括所有基本的位操作运算符,如 &、|、^、~、<<、>>等1。这些操作在嵌入式开发中常用于寄存器配置、标志位控制和性能优化。

网友AO:
MDK完全支持位操作,无需特殊设置。

网友AP:
Cortex-M系列ARM单片机具备位带特性,适合Keil MDK等开发环境。

网友AQ:
Cortex-M系列与51单片机不同,不支持位寻址,位操作需通过字节操作间接实现。

网友AR:
C 语言原生位运算符

网友AS:
结构体位域

网友AT:
MDK完全支持位操作,且有多种实现方式

网友AU:
Cortex-M3/M4 支持 Bit-Band 区域,可将1 个 bit 映射为一个 32 位地址,从而实现“原子位操作”。

网友AV:
MDK支持位操作,但具体实现取决于应用场景。

网友AW:
位操作的实现方式与 51 不同,且 MDK 无需额外 “开启位操作”,只需通过正确的语法 / 机制实现即可。

网友AX:
MDK 完全支持位带操作,无需额外设置,只需定义位带地址映射宏即可使用。

网友AY:
C语言虽无位变量,但可使用整型变量加位运算符实现位操作,方便高效。

网友AZ:
位操作指令出错可能是因为指令地址、操作数或控制位设置不当,需检查程序逻辑和寄存器配置。

网友BA:
MDK软件支持直接位操作,方便使用。

网友BB:
C语言的位运算符适用于各种场合,可精确控制字节级别操作。

网友BC:
这些运算符如位与(&)、位或(|)、左移(<<)用于简化位操作,适合单片机编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