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入门教程:智能安防系统

楼主(2024-08-24):
智能安防系统是一种将传感器、控制器和算法结合起来,实现对家庭或办公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报警的系统。在本教程中,我们将使用STM32微控制器来构建一个简单的智能安防系统。

硬件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设备:
STM32开发板(例如STM32F103C8T6)
温度传感器(例如DS18B20)
光敏传感器(例如BH1750)
红外避障传感器
人体红外传感器
蜂鸣器
LED灯
杜邦线等
硬件连接 将以上硬件设备按照如下方式连接到STM32开发板上:
DS18B20传感器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BH1750传感器连接到开发板的I2C接口
红外避障传感器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人体红外传感器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蜂鸣器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LED灯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开发环境搭建 使用ST官方提供的STM32CubeIDE搭建开发环境,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 首先,我们将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现实时温度监测。在项目中添加相应的库文件,并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void display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printf("Current temperature: %.2f Celsius\n", temperatur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DS18B20传感器
    DS18B20_Init();

    while (1) {
        // 读取温度值
        float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Temperature();

        // 显示温度值
        displayTemperature(temperature);

        // 延时1秒
        HAL_Delay(1000);
    }
}

在main函数中,我们首先调用DS18B20_Init()函数初始化传感器,然后通过DS18B20_GetTemperature()函数获取温度值,并通过displayTemperature()函数将温度值显示在控制台上。

光敏传感器实时监测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BH1750光敏传感器实现实时光照强度监测。在项目中添加相应的库文件,并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stdio.h"

void displayLightIntensity(uint16_t lightIntensity) {
    printf("Current light intensity: %d Lux\n", lightIntensity);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BH1750传感器
    BH1750_Init();

    while (1) {
        // 读取光照强度值
        uint16_t lightIntensity = BH1750_GetLightIntensity();

        // 显示光照强度值
        displayLightIntensity(lightIntensity);

        // 延时1秒
        HAL_Delay(1000);
    }
}

在main函数中,我们首先调用BH1750_Init()函数初始化传感器,然后通过BH1750_GetLightIntensity()函数获取光照强度值,并通过displayLightIntensity()函数将光照强度值显示在控制台上。

红外避障传感器报警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红外避障传感器实现避障报警功能。在项目中添加相应的库文件,并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gpio.h"

int main(void) {
    // 配置红外避障传感器引脚为输入模式
    GPIO_SetPinMode(GPIOA, GPIO_PIN_0, GPIO_MODE_INPUT);

    while (1) {
        // 监测红外避障传感器输出状态
        if (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RESET) {
            // 传感器检测到有物体遮挡,触发报警
            // 在这里可以调用报警函数,例如控制蜂鸣器响起
        }

        // 延时10毫秒
        HAL_Delay(10);
    }
}

在main函数中,我们首先将GPIOA的第0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然后通过GPIO_ReadPin()函数读取红外避障传感器的输出状态,当红外避障传感器检测到有物体遮挡时,可以触发报警函数。

人体红外传感器报警 最后,我们将使用人体红外传感器实现人体检测报警功能。在项目中添加相应的库文件,并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gpio.h"

int main(void) {
    // 配置人体红外传感器引脚为输入模式
    GPIO_SetPinMode(GPIOA, GPIO_PIN_1, GPIO_MODE_INPUT);

    while (1) {
        // 监测人体红外传感器输出状态
        if (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SET) {
            // 传感器检测到有人体进入,触发报警
            // 在这里可以调用报警函数,例如控制蜂鸣器响起
        }

        // 延时10毫秒
        HAL_Delay(10);
    }
}

在main函数中,我们首先将GPIOA的第1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然后通过GPIO_ReadPin()函数读取人体红外传感器的输出状态,当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体进入时,可以触发报警函数。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的智能安防系统的搭建。通过以上代码案例,你可以学习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和各种传感器构建智能安防系统。当然,在实际应用中,你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展该系统,例如添加摄像头模块、WiFi模块等,实现更多功能和联网控制。

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帮助你入门STM32微控制器,并激发你对智能安防系统的兴趣。祝你在学习和实践中取得进步!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1497295

网友A:
现有已经有公司、集团模式的安防系统。但由于使用网络、统一管理,总感觉不安全,还是有自己的控制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