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如果串口用定时器实现不定长收数据,这种定时器的时间是不是得根据波特率进行计算?

楼主(2024-08-24):
如果串口用定时器实现不定长收数据,这种定时器的时间是不是得根据波特率进行计算?

楼主:
一般要计算的话,应该怎么计算,有啥公式吗?

网友A:
是需要计算的,不过可以不完全依赖波特率,还要根据数据帧间隔时间来确定

网友B:
可以参考modbus,3.5个字符间隔,当波特率较大时候,固定时间,不过这个要看通信的双方如何约定,如果对方每帧通信的时候,字符间隔都很小,时间就可以设置小的,反之则设置大。如果是自己定义的协议,简单方便些,就直接设置固定时间,比如10ms串口没有下一个数据,可以认为本次通信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modbus,3.5个字符间隔,当波特率较大时候,固定时间,不过这个要看通信的双方如何约定,如果对方 ...

确实,之前我设置10ms是OK的,通讯都正常,后来移植一个项目上,用10ms发现,总是死机,后来才发现是需要改这个时间的,不然接收数据不完全

网友C:
要根据波特率计算1.5个字符和3.5个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