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UCK电路100%占空比时,纹波会变大原因

楼主(2024-08-24):
请教一下,BUCK电路100%占空比时,纹波会变大的原因?
比如输入12.4V,输出12V,带1.5A满载,此时纹波会变得很大,有300-400mV的样子,把输入电压调高到13V的时候纹波正常。下图是芯片的描述,占空比说可以做到100%。

网友A:
开关管导通电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导通电压大。

坛友的意思就是开关管的功率损耗大吗?那么有什么好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