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TI的BMS管理芯片BQ76905上电后SCL和SDA被拉低

楼主(2024-08-24):
  大家好,
  我在使用BQ76905做电池平衡充电管理。我使用的BQ76905芯片上电后SCL,SDA会一直被拉低到0V。
REGOUT一直输出3.3V。所以看起来芯片在工作。
  由于一上电SCL和SDA就被拉到0V,所以没办法使用I2C来配置BQ76905.
  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我SCL和SDA是加了10K上拉电阻的。
  多谢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呀,一点头绪都没有。好着急啊。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最初以为是芯片工作在关机模式,所以我后来就从TS引脚给它加了1.5V的唤醒电压。
结果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TS引脚给1.5V的电压时,SCL和SDA就会输出高电平3.3V。当我撤销TS引脚的1.5V
电压时,SCL和SDA又重新回到0V。

网友A:
TS 脚没用吗?应当接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 脚没用吗?应当接VSS。

TS脚现在想的是接NTC,测温度。然后同时作唤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 脚没用吗?应当接VSS。

多谢大佬帮忙,
  请问TS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现在唤醒电压是从单片机口出来3.3V,经过1K和2K电阻分压,然后再经过1N4148连接到TS脚的。

网友B:
你自己好好检查原理图(跟官方参考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好好检查原理图(跟官方参考电路不一样)

你是说TS脚吗?TS脚我那个唤醒电路不焊也是一样的SCL,SDA是0V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TS脚吗?TS脚我那个唤醒电路不焊也是一样的SCL,SDA是0V哦。

一般来说IIC引脚,他上电应该是漏极开路吧。现在是0电位,外部10K电阻不能拉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IIC引脚,他上电应该是漏极开路吧。现在是0电位,外部10K电阻不能拉高。 ...

不知道。TI没说

网友C:
你既然要问问题,就得把电路贴全了,首先你的SDA的上拉电阻电源来自哪里,电源树是怎么样的。IIC上电压拉低了,是否断开了IIC上的其他所有设备?如果IIC上只挂载了该芯片而且电压拉低肯定是该芯片内部复位后工作异常导致的。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是MCU那边的IIC出现了错误,然后将SCL和SDA拉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