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的蓝牙芯片支持星闪技术吗?

楼主(2024-08-24):
看星闪最近挺火的,ST有做适配吗?

网友A:
同问。如果星闪技术只是接口协议的话,应该没问题,可以使用软件模拟。但如果是硬件层面的话,够呛。估计得使用授权吧。支持我们自己的协议联盟。

网友B:
目前肯定是不支持的

网友C:
建议查阅数据手册或联系ST的技术支持团队进行咨询

网友D(2024-10-09):
星闪(Starlink)是由SpaceX公司开发的一项卫星互联网服务,旨在通过低轨道卫星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覆盖。ST(意法半导体)作为一家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主要专注于微控制器、传感器、功率器件等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并没有直接参与星闪项目的适配工作

网友E:
ST的微控制器和通信模块可以用于与星闪系统相关的地面设备中,微控制器(MCU):STSTM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用于开发地面站控制器、用户终端设备等

网友F:
其实ST的无线通信模块(如LoRaWi-FiBluetooth等)可以用于地面设备的通信和数据传输

网友G:
传感器,ST的传感器产品可以用于监测地面设备的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气压等

网友H:
虽然ST没有直接参与星闪系统的适配,但其产品可以作为星闪系统地面设备的一部分,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

网友I:
如果你需要开发与星闪系统相关的地面设备,可以考虑使用ST的微控制器和通信模块,并结合星闪系统的通信协议进行开发

网友J:
你这是想问那个类似WiFi的星闪操作

网友K:
一般是没有吧,ST好像没有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L:
这个星闪好像ST都不是成员?所以做这个估计不能吧

网友M:
确实火,但是ST好像没有啥动静

网友N:
应该不行吧,这玩意不需要授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