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晓松二叔发明的电烙铁

楼主(2024-08-24):
高晓松公开说的,肯定是真的,感觉也不错,怎么没流行起来呢?

网友A:
搂一下啊

网友B:
这东西几十年前就有,不是发明吧,是制作了一个。

网友C:
大概在30几年前,我有一个邻居,搞收音机维修的,他就做了一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搞家电维修的,他也做了一个,估计当时,他们都是从类似电子报什么的渠道知道的方法,不可能说全国这么多人同时想到同样的一种办法。

网友D:
我记得刚跟我老师学无线电时,恩师给我的两件礼物是一块自制的小万用表指针是用竹丝做的另一件是一本似乎叫《少年电工》大小册子,其中就有一篇叫“变压器速热电烙铁”的文章。是利用一台BK50变压器将付边拆除,再用一段扁铜线绕几圈记不清了做烙铁头。不过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不过当时一台BK50要十多元,而买一把电烙铁好像只有两三元,还是买烙铁划算。

网友E:
这东东百年前就早已有了!谈何发明!少见多怪了

网友F:
高晓松这是没有段子可讲了马,你这段子不好笑啊,鉴定完毕。

网友G: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也做过,简单极了

网友H:
不明觉厉

网友I:
当年老爸看到我用老妈烫头发的电热梳改装烙铁,二话不说买了把正经的木柄电烙铁给我,还带我去认识了用麻袋装着进口废旧电路板卖的小店,他是五十年代大学生,学土木的,年轻时也玩无线电,被老妈迷住结婚后就荒废了

网友J:
很神奇,没被推广确实是可惜了

网友G:
用电源变压器改制一下

网友K:
这东西挺沉,焊块板子会让你手腕酸的拿不稳,当年搭棚焊电子管功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东百年前就早已有了!谈何发明!少见多怪了

所以有什么缺点啊?为何没流行呢?
笨重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其它原因吗?
比如安全性、烙铁头易氧化 等等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有什么缺点啊?为何没流行呢?
笨重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其它原因吗?

优点:速热,仅待几秒钟就能融锡。
外形:多为手 枪式。
缺点:较沉重。
注意: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

网友L:
//m.163.com/v/video/VO82FS7IR.html
就是类似这个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m.163.com/v/video/VO82FS7IR.html
就是类似这个的玩意

看这图有点吓人。大电流一旦碰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