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HK6加入看门狗后长时间工作仍然有死机

楼主(2024-08-25):
我在使用STC8HK6这颗芯片做电源管理,软开关按键接到IO口上,使用中发现加了看门狗后,长时间工作仍然有死机(无法关机)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谁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A:
上电路,上程序

网友B:
你用的软狗还是硬狗,硬狗的话应该是能复位的,除非整个电路都异常了。

网友C:
你不会用了delay很长时间按键检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软狗还是硬狗,硬狗的话应该是能复位的,除非整个电路都异常了。

芯片内部独立看门狗,算硬件吧

网友:
注意下芯片内部的看门狗时钟是否与CPU时钟不一制,开门狗时针最好设置为内部RC时钟。

网友E:
大概率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网友F:
是不是程序上有问题了

网友G:

没见过有这个型号???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