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有多线程并行的MCU

楼主(2024-08-25):
芯源有多线程并行的MCU嘛?有相关的参考嘛?

网友A:
芯源暂时没有支持多核,多线程并行的MCU!不过可以模拟多线程,比如:使用RTOS.

网友B:
其实使用RTOS能够模拟多线程的,基本上ARM的MCU很少有多线程的

网友C:
不知道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的多任务,在楼主眼里算不算是多线程并行

网友D:
其实32位的ARM没有听说过多线程的MCU

网友E:
多线程方面肯定没有啊,MCU的单线程比较多

网友F:
一般来说芯源是不支持多线程操作的

网友G:
其实可以使用RTT操作系统,也类似于多线程

网友H:
正常多线程单片机没有,都是使用

网友I:
这个芯源也没有多线程的MCU啊

网友J:
之前我记得某国产有个芯片支持多线程,就是单核多线程的这种,你要用的话可以找找,但是芯源肯定暂时不支持

网友K:
多线程没有,你可以用时间片轮的方式实现,拟多线程功能

网友L:
并行不行吧,但是可以试试DMA,也是OK的

网友M:
用定时器+DMA+你要用的外设也可以模拟并行的操作的

网友N:
多核多线程这种一般是linux或者高性能MPU了,不是MCU这种

网友O:
其实可以使用操作系统进行编程,API自动进行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