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多线程运行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8-25):
目前高端的MCU基本都支持多线程的程序运行,RISC-V架构的MCU有相关多线程的型号选择以及使用案例嘛?

网友A:
RISC-V多线程的使用还是比较少的,建议再次参考官方吧

网友B:
先楫半导体推出的HPM6700/6400系列产品

网友C:
一些高端RISC-V MCU把

网友D:
关于RISC-V MCU多线程的使用案例,目前可能相对较少且较为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