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FOC三相电流不对称有一相电流存在偏置

楼主(2024-08-26):
BLDC FOC控制 三电阻采样,为什么三相电流有一相电流加负载后有偏置,程序是ST官方例程

网友A:
ST去ST板块求助啊

网友B:
你软件里的的电流都是对称的。示波器不对称,是因为有一相电流的零位飘了

@gfjshenglei :所以您的意思是,之所以示波器电流不对称出现一相电流有偏置,是因为软件采集到的电流波形不对,导致控制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有一相电流出现偏置
@xiaoaiqx :当然是软件采样的offset,电流探头前提肯定是调好才能用啊。调至软件与实际匹配即可
您好,您说的调整电流的offset是指调整AD采样的offset?还是电流探头的offset?
@xiaoaiqx :你缺乏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你自己慢慢理解吧,软件里肯定是对称的。把电流offset调整下就可以了,这种还会产生一次谐波扭矩波动。免费送给你的建议,慢慢研究体会吧
程序里电流是对称的,但示波器采到的是有问题的,但您说的有一相电流零位飘了,那软件里AD采样的不应该有问题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采集的?

@xch :换过了,对应的那一相电流还是有偏置
xch
@xiaoaiqx :交换一下探头
不应该设置为直流耦合吗?交流耦合只能看交流分量,直流耦合既可以看直流分量也可以看交流分量
xch
@xiaoaiqx :没看懂示波器纵坐标显示单位是 A 而不是V 。是不是探头设置为直流耦合了?
xch
@xiaoaiqx :直流耦合
电阻采样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4-12-02):
如果采用三电阻采样,可能会出现电流传感器的零点偏移,导致某一相的电流出现偏置。

网友F(2025-02-09):
检查电流传感器的零点是否正确。如果传感器有偏移,可能需要通过硬件校准来恢复其正确的零点。

网友F:
PI 控制器 的参数设置不合理、积分风格不适当等,可能导致电流偏置。

网友G:
如果你使用的是 三电阻采样,这种偏置可能在电流不为零时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负载变化后。

网友H(2025-04-25):
检查电流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确认传感器是否与控制系统的输入端口兼容。

网友I(2025-07-04):
楼主解决了吗,我参考画板,电流为0时没有offset(我自己软件消除了的),但是一旦有电流流过,三路都有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