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需要一款无刷或有刷电机,有可以做电机样品的朋友吗

楼主(2024-08-26):
如果是无刷电机:
功率20-25w,转速最高2700转,足够了,不需要更高了
扭矩约0.88Nm,可以稍低。
寿命要不低于普通无刷电机
需要刹车功能,但不需要急刹秒停,从2700转刹到0,在1/4圈的范围内做到就可以
以上为硬性需求,下面参数可以商量,方便降低成本
电压初步预计24v,视成本来确定,可以更改
尺寸没有要求,根据电机尺寸来设计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宽一点窄一点都可以,我用在玩具上,尺寸不需要精确
电机定位不需要精确,希望在这方面也可以降低成本
电机转轴不需要受太大的力,我可以更改玩具结构,让电机只输出扭矩,电机本身不承受结构压力。转轴直径我预估计要5mm以上
成本要低,寿命要相同于普通无刷电机
如果是有刷电机,寿命要求降低,其他要求不变
13520202052v

网友A:
难道找不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找不到现成的

想白**样品吧

网友B:
需要刹车功能,但不需要急刹秒停,从2700转刹到0,在1/4圈的范围内做到就可以

还说不需要急刹秒停, 就这个1/4圈的要求,至少要做到0.01秒之内停下来。这比秒停难度高上百倍了。

网友C:
闹着玩的吧,玩具,成人玩具吧

网友A:
他这要求没有成品不可能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以为市面上满足我需要的电机很多,很容易找到,确实有很多,但又忽略了一个问题:成本
1688上25瓦的电机批发价格78元,再加上电路板玩具模型,塑料外壳,充电器锂电池组,卖一百多,是要赔死的
我目前找到的低成本无刷电机价格三四十元,但有个问题解决不了,急刹车要三四圈才能停下来,没法在1/4圈以内停下来,我问能不能加反向电压,电机方老板说会造成电机损坏。我不懂电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1/4圈以内意思是从刹车指令到刹车停止,在1/4圈以内做到就可以,秒停也可以,1/8圈也可以,3/8圈也可以,只要在1/4圈这个范围内就行
能秒停最好,我以为放宽要求可以减低成本,没想到上面说秒停更容易实现
我不是白要电机样品 你出样品 我会认真的付款 如果谈好了付费开发 我也会给钱 不存在白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