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modbus做远程io需要交换机芯片?

楼主(2024-08-26):
为什么使用modbus做远程io需要交换机芯片?有不需要的吗?,做串联io模块,用modbus代替ethercat,有显示案例吗

感觉你的问题说的不够清楚,比如简单的描述一下你的应用场景啥的?

楼主:
用于工控行业,GD32做主控芯片,主从站那样,从站可以一直串联,要求采用modbus,双网口,有现实案例吗,或者交换机芯片做串联功能吗

感谢感谢
@王大大123456789 :5 Port 10/100 Ethernet Integrated Switch RTL8305NB-CG
@陈吉Ch 傻瓜式的5**换机芯片,不知道这个指的是啥
@王大大123456789 :乱码是什么情况,无法想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陈吉Ch :傻瓜式的啥为哦啥乱码了 是一个网口用交换机芯片做吗
的确可以用W5500+傻瓜式的5**换机芯片,这样就可以串起来了,然后每个从站有自己的IP地址,协议上可以走Modbus-TCP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于工控行业,GD32做主控芯片,主从站那样,从站可以一直串联,要求采用modbus,双网口,有现实案例吗,或 ...

前面做过类似案子用的W5500做的

是用一个W5500扩两个网口,还是两个W5500扩两个网口
在网上有相似的产品或例子吗

网友B:
看来遇到同行啦,关注下

网友C:
在远程IO系统中,多个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等)需要通过网络进行通信,以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和控制。这些设备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且网络环境复杂多变。交换机芯片作为网络设备的核心组件,能够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快速、高效的连接和通信,确保数据在网络中的稳定传输

网友D:
交换机芯片具有强大的数据转发和处理能力,能够同时处理多个数据包的转发,提高网络通信的效率。在Modbus远程IO系统中,由于需要实时传输大量的数据和控制指令,因此对数据交换的效率有很高的要求。交换机芯片通过优化转发算法、支持流量控制等功能,可以有效地提高网络通信的效率,满足远程IO系统的需求。

网友E:
网络拓扑结构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