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 MCU在安全引导过程中数字签名验证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8-26):
N32 MCU在安全引导过程中数字签名验证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24-09-30):
N32 MCU在安全引导过程中数字签名验证失败

网友B:
数字证书过期了?

网友B:
如果N32 MCU的固件或操作系统存在错误或漏洞,那么可能影响到数字签名验证的过程。这可能是因为软件更新不及时、代码错误或安全漏洞等原因。

网友C:
可能是签名算法不兼容

网友D:
选择了错误的数字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