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为什么我的N32 MCU在启用读保护后无法正常读取固件?

楼主(2024-08-26):
为什么我的N32 MCU在启用读保护后无法正常读取固件?启用读保护后导致的固件访问问题有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法?求助!

网友A:
可以划分区域,

网友B(2024-09-30):
N32 MCU在启用读保护后无法正常读取

网友C(2024-10-30):
应为都保护了

网友D(2024-12-05):
N32 MCU在启用读保护后无法正常读取固件是因为读保护机制限制了未经授权的读取操作。如果需要读取受保护的固件,需要先解除读保护。

网友D:
但请注意,在解除读保护之前要确保已经备份了重要数据,并谨慎操作以避免数据丢失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