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固件升级后设备无法启动,是不是安全引导加载器配置有误?

楼主(2024-08-27):
固件升级失败导致设备无法启动,不清楚原因,有没有人能给个提示呀?

网友A:
固件升级后设备无法启动,确实可能是由于安全引导加载器配置有误导致的。安全引导加载器负责验证和加载固件,确保固件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网友B:
确认固件的签名或哈希值是否正确,并且与安全引导加载器中存储的预期值匹配。使用正确的密钥或哈希算法重新生成签名或哈希值,并将其嵌入到固件中

网友C:
一般需要确认安全引导加载器的代码是否正确,并且没有被篡改或损坏。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SWD)检查引导加载器的执行流程,确保其能够正确验证和加载固件

网友D:
检查与安全引导加载器相关的配置寄存器和标志位,确保它们被正确设置。例如,某些MCU可能有特定的安全引导配置寄存器,需要正确配置才能启用安全引导功能

网友E:
其实,最好是确认固件存储的位置(如内部Flash、外部存储器等)是否正确,并且能够被安全引导加载器访问。检查存储器的读取权限和地址范围,确保固件能够被正确读取和加载

网友F:
检查安全引导加载器是否有错误处理和回退机制,以应对固件验证失败的情况。例如,引导加载器可以在验证失败时尝试加载备份固件或进入恢复模式

网友G:
建议重新生成固件,使用正确的密钥或哈希算法重新生成固件的签名或哈希值,并将其嵌入到固件中

网友H:
根据MCU的数据手册,重新配置安全引导加载器的相关寄存器和标志位。

网友I: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SWD)验证安全引导加载器的执行流程,确保其能够正确验证和加载固件。检查固件的加载地址和执行地址,确保它们与安全引导加载器的配置匹配

网友J:
如果固件验证失败,确保安全引导加载器能够回退到之前的固件版本或进入恢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