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 MCU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影响外设安全配置?

楼主(2024-08-26):
如何正确设置中断优先级以确保安全配置生效。

网友A:
高优先级的中断会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执行。如果一个涉及安全配置的外设依赖于低优先级的中断来完成某个关键过程,而此时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了它,这可能导致外设进入不安全的状态。

网友A:
如果中断的响应顺序不合适,某些必须先行完成的安全配置可能会被推迟,导致系统在此期间暴露于潜在的安全风险。

网友B: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