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chatGPT辅助写本科单片机论文能过查重吗

楼主(2024-08-26):
用chatGPT辅助写本科单片机论文能过查重吗?代码自己写,文字和说明配合用GPT写,查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A:
别全用,辅助配合没问题的

网友B(2024-10-09):
必须百分百重复率

网友C:
这个怎么可能啊,这种想法很危险啊

网友D:
不建议这么弄,很容易翻车的

网友E:
因为chatgpt是从网上找资料摘取,所以重复率会很高

网友F:
其实论文还是很好写的,不是那么复杂的

网友G:
查重必然会有问题,别研究了

网友H:
可以少些辅助,因为辅助的话毕竟是网上摘抄,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I:
查重我认为是有问题,很容易重复率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重我认为是有问题,很容易重复率极高

查重通过了,论文里用的STM32F103单片机做的。

网友J:
没试过啊,不过chatgpt确实能提供很多灵感

网友K:
肯定过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