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UV LED供电为什么要选择使用恒流驱动电源

楼主(2024-08-26):
LED为何一定要恒流供电? 在讨论此议题之前,什么是电源的恒流恒压?

什么是电源的恒流恒压
恒流,就是输出电流是恒定的,但电源电流却不是固定的,标称的电压只是安全上限;恒压,就是输出电压是恒定的,但输出电流却不是固定的,标称的电流只是最大上限。 大部分电器的电源适配器,例如手机、笔记本等,都是恒压电源。恒流电源主要用于充电器内部,LED驱动器,电解反应专用的电源等场合。

恒流电源和恒压电源的区别
恒流电源可以根据所需负载来调节输出电压,但输出电压不一定恒定;相反,恒压电源可以根据所需负载来调节输出电流,但输出电流不一定恒定。 因此,在需要稳定输出电流和灵活性较低的场合,恒流电源会比恒压电源更适合;而在需要稳定输出电压和灵活性较高的场合,恒压电源则更加适合。

那么,为什么LED要使用恒流电源供电呢?
在LED灯的驱动电路中,使用恒流电源可以使LED灯的亮度稳定,因为LED的亮度与电流成正比。如果使用恒压电源,则在负载发生变化时会导致电流的波动,进而影响LED的亮度。 此外,由于LED的电阻和电压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使用恒压电源稍有偏离就可能导致电流剧烈变化,从而烧坏LED灯。因此,在LED驱动电路中,使用恒流电源可以更好地保护LED。

首先来看一下LED到底是什么样的器件。
因为LED的亮度是和它的正向电流成正比,而且一些LED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散热也就是功耗。所以大多数LED会给出额定电流,例如Φ5为20mA,1W的为350mA…等,但这并不等于LED只能工作于这些额定电流,更不意味着LED就是一个恒流器件。例如Cree的1瓦LED和3瓦LED是同一型号,电流从350mA加大到700mA,功率就从1W加大成3W,所以这个LED可以工作在350-700mA之间的任意值。
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LED的伏安特性。
1、LED的伏安特性
LED的中文名字就是发光二极管,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它的伏安特性和一般的二极管伏安特性非常相似。只不过通常曲线很陡。 假如用干电池或蓄电池供电,那么因为LED伏安特性的非线性,很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引起很大的电流变化。电源电压在3.3V时正向电流为20mA的LED,如果用3节干电池供电,新的电池电压超过1.5V,3节就是4.5V,LED的电流就会超过100mA,很快就会烧坏。对于1W的大功率LED也是如此,
2.伏安特性的温度系数
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以为LED电压定了,电流也就定了,所以采用恒压和恒流是一样的。实际上,LED的伏安特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温度而变化的,所以电压定了,电流并不一定,而是随温度变化的。这是因为是LED是一个二极管,它的伏安特性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特点。
3.几个LED并联,能不能用恒压电源? 由于LED伏安特性的离散性,不但不同厂家生产的同样瓦数的LED伏安特性不一样,就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的LED其伏安特性也是不同的。 很明显,假如用恒压电源3.4V供电,显然流过每个LED的电流都不一样,每个LED的亮度也就不一样。所以不能采用恒压电源供电。
4. 多个LED并联后,采用恒压电源供电,能不能用不同的串联电阻来使电流平衡? 在常温下是可以的,但在温升以后就不能保持了。图6中就显示了这个问题,常温下的LED伏安特性以实线表示,两个LED的伏安特性在斜率上略有区别,在用恒压电源Vo供电时,选用不同的电阻,可以得到同样的正向电流Io。但是当温度升高时,其伏安特性左移,如虚线所示。因为还是原来的恒压和原来的电阻,此时的电流却变成了I1和I2。不等于原来的Io了。
5. N个LED串联后,假如用恒压电源供电,其温度效应(由温升而引起的电流增加)将会扩大N倍 这是因为所有LED串联以后相当于各个LED的伏安特性沿电压轴串联 温升以后,N个伏安特性都左移,就使电流的增加也加大了N倍。如果采用恒流电源供电,那么温升以后,仍然能够保持电流恒定为Io。
6. 多个LED串联时,采用恒流电源供电时,可以利用伏安特性的温度效应推测其结温的上升度数 在很多应用中(例如日光灯、路灯),往往将很多LED串联,这时候,LED的温度系数效应就更加明显。因为采用恒流电源供电时其效果相当于把每一个LED的伏安特性沿电压轴叠加。假如温升为60度,那么伏安特性将会向左偏移0.12V,如果10个LED串联,所有伏安特性全部左移,总偏移就会达到1.2V。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反过来也可以利用LED的这种特性来测量其结温,例如有一个10串3并的LED组合,在接上恒流电源以后,测得其正向压降从32.3V降低到30.6V。变化达1.7V。那么可以推测其结温升高为1.7/10/.002=85度
7. 恒流供电时,在串并联电路中如何保证每串的电流均衡
假如用恒流电源只供给一串LED,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假如要供给几串并联的LED那如何能保证每串中的电流一样呢?是的,假如用恒流源供给几串并联的LED,由于LED伏安特性的离散性,各串的电流是一定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各串LED不大可能某一串里都是正向电压偏低的,另一串里都是正向电压偏高的。而是会相对均匀分布,所以各串之间的电流不会相差很大。

8.在恒流供电的串并联电路中,如何避免因某个LED损坏所引起的问题
假如只是两串并联,而且其中某一串的一个LED坏了(开路),这时候不但这一串不亮,而且所有的电流都会流到另一串,使得另一串的电流加大一倍,用不了多久也会坏掉。为了避免一个坏了一串不亮,那么可以采用全部并串联的方法,也就是每串中的任何一个都和其他串中的同样位置的LED并联。这样,任何一个坏了(开路),只是这一个不亮,其余的LED仍然都亮。但是假如并联的LED只有两串,其中有一个LED开路了,电流就都流到和它并联的另一个LED中去,它的电流也加大一倍,使得这一个LED寿命不长,很快烧掉;假如烧坏是开路,那么就会导致所有LED全部不亮,但其它的LED损害并不严重,因为没有长期工作于过流状态。为了减小某一个LED损坏以后对其它LED的影响,希望并联的LED串数越多越好。图7中画出了3串5并而且同行相并的图。这时候,某一个LED坏了,总电流分散到其余的4个LED中,总电流在每一行所有并联的LED中分配,正向电压偏低的LED分到的电流就会大一些。但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

三串五并中的每一个LED都和其它串中同样位置的LED相并联而且只是这一行的电流分到其余4路中去,而其它几行都还是和原来一样。假如LED坏的时候是短路而不是开路,那么这一行的其它几个LED就都不亮了。 当然为了避免这个现象,最好的办法是在每个LED上都并联一个稳压管,而各串之间不要并联。这时候任何一个LED坏了(开路),稳压管就导通,电流的分配关系变化很小。短路则就是少一个LED发光。

那么是不是恒压电源在LED照明中就无用武之地了呢?完全不是这样。

9.在市电LED路灯中采用恒压开关电源加恒流模块的方法供电
任何市电供电的系统里,都需要一个AC/DC的开关电源。有两种供电方法,一种是在开关电源里加上恒流反馈控制电路,保证输出电流恒定。但是这种方法大多只能单路大电流输出,而且恒流的精度不高。还有一种是,前面采用恒压电源,后面加很多路恒流模块,这种方案灵活性很高,恒流精度也高。

网友A:
作者是否接触过SY7201ABC这款LED驱动芯片?请问是否是横流驱动芯片?PWM调节LCD背光是否调节的是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B:
LED是电流器件,要用电流驱动。